新人刚入坑固定翼,请问jumper T18和二手的futaba T14SG怎么选?

楼主(2020-06-11):
如题,本人刚入坑固定翼,现在手上是富斯I6的入门控,玩了2周准备换个好点的控,本地组织大佬推荐我收个2手的futabaT14SG,我最近看到jumper T18外观、大彩屏啥的感觉挺高端,但是听说要折腾,控制方式也和传统的有区别?那么我就玩固定翼的情况下这2个控我怎么选好一点?
感谢大家。

网友:
个人觉得14挺好的

网友:
看周围人买什么

网友:
T18是opentx系统,混控、回传等功能很强大,而且可以对频富斯接收机。愿意折腾就推荐T18。(我预售时买了霍尔版的,还没发货。。。。。。和T18类似的还有T16、TX16S,都是opentx系统

楼主:
周围的人都是futaba,都是16 18的大佬

网友:
固定翼的话建议futaba,我主玩固定翼也玩穿越用的二手14SG,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围的人都是futaba,都是16 18的大佬

想融入进去还是FUTABA吧,否侧没法交流,也会被拒之。

网友:
14SG是英文系统,用起比较麻烦。
可以考虑买一个新的16sz,中文系统,界面友好。
遥控器也不是经常换的,16SZ用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玩6够了.

网友:
固定翼建议买天地飞9,中文简单不失控,好上手。16开源太复杂,14手感精度性价比都好,英文,没有中文简单!

网友B:
开源控需要折腾,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入手的。14sg也不孬,二手的性价比很高,就是接收不便宜。我入门用的天地飞,半年多了用着没问题,通道够用也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控需要折腾,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入手的。14sg也不孬,二手的性价比很高,就是接收不便宜。我入门用的 ...

恩 之前也打算买天地飞et12的,昨天已经入了个本地膜友的14sg。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融入进去还是FUTABA吧,否侧没法交流,也会被拒之。

恩 已经入了个14s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之前也打算买天地飞et12的,昨天已经入了个本地膜友的14sg。感谢回复

扶他爸才是王道,早晚都要上,很明智没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扶他爸才是王道,早晚都要上,很明智没走弯路

扶他爸也不是别的,对比开源控功能上始终差一点。所以你猜我用啥,opentx还没流行的时候,我D10一直用着

网友:
就稳定性来说  futaba更好点,国产现在也不差,配好点的接收,在复杂点的环境中可能还有点优势,国产遥控功率都比futaba的稍微大点,关于系统问题,用会啦opentx,对你来说基本没有因为功能升级遥控器的理由啦。。。 futaba的功能随档次上升,低档次的功能上还是有缺失,opentx的功能足够强大。

网友C:
大家注意了!最近发现futaba--14SG有失控现象!一开始还以为是偶然现象,但经过地面拉距测试和换了台新的14SG,并换了场地,结果是都有失控现象!
通过分析发现,周围只要有移动通讯塔的都有失控!以前是没有的!可能是和移动通信大量测试5G等,改变了原来的发射信道和方式有关!
希望大家注意了!!!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C:
大家注意了!最近发现futaba--14SG有失控现象!一开始还以为是偶然现象,但经过地面拉距测试和换了台新的14 ...

谢提醒

网友:
换回72兆就好了

网友:
事实证明有的国产控稳定性和扶她吧一样,功能也多,其实2.4G技术早就烂大街没什么高技术含量,都那么一回事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C:
大家注意了!最近发现futaba--14SG有失控现象!一开始还以为是偶然现象,但经过地面拉距测试和换了台新的14 ...

你这么说倒真是像的,我飞的地方东南方向两三百米处就有移动基站信号塔,我的直机都有四趟无动力掉落了,一直没法找到原因,飞机落地再上电还是能飞的,所以就晕死!直到有一天本地两玩穿越机的来了,他们跟我说我飞的地方图传信号不好遥控器信号也不好,于是我立马换了高频头和接收机,目前暂时正常的,无失动力掉机的问题。

网友:
都该入手,不要局限于一两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