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HZ发动机

楼主(2020-06-11):
请问各位高手,OS55直升机带泵发动机就是不进怎么处理?

网友A:
检查一下可能泵膜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可能泵膜坏了

已经检查没有问题,是不是用带泵发动机要装个单向阀。

网友:
需要单项阀加压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没有问题,是不是用带泵发动机要装个单向阀。

要单向阀的。要用OS55的单向阀,用其他型号OS单向阀或其他品牌的单向阀都没用。我试过,供油量不对,发动机无法工作。

网友B:
找我,我还有几个泵膜

网友:
泵膜坏了直接换了就可以了,找我吧

网友C:
用棍子通进右图盖子上的孔,边启动边通几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我还有几个泵膜

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

加我微信:luoyun6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棍子通进右图盖子上的孔,边启动边通几下就可以了

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