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雞V120D02S

楼主(2020-06-11):
這兩天終於把去年朋友送的V120D02S飛起來了,我把他改成3S了,差不多調好了又出問題了,那個十字盘分体了,想了下可能動力大了這小的塑料件承受不了,用膠水可能也粘不緊軸承
看TB上面有金屬的,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能用不?是不是完全是這飛機的尺寸?
誰試過可以告知下嗎?

网友A:
如果是标注这个机型金属斜盘肯定能用啊,我记得大头仔航模那一套旋翼头才100多点,另外,改3S这也太牛了,这机2S飞都要散架

这机只适合1S简单飞飞,我有一台把B齿改成130X的金属B齿了,基本不用担心磨损,只是没有合适的舵机,这舵机安装孔实在太奇葩

楼主:
我改3S又沒加大很多轉速,我朋友給我的時候已经已了GY280我覺得機子還可以,只是十字盘我想必要換成金鐲

网友:
买个v120全碳的估计能飞3s,不然还是最大2s飞吧,金属的可以用,不过看横轴大小,用3s的飞危险

网友B:
2S比1S好飞多了,且不怎么挑电池。金属盘可以用伟力110那个。不想说哪台机子好和差,120度盘的130x都在我手上!至于舵机可用Ds37,在机身及安放架切出耳朵槽口即可,硬是和130x对比,2S后性能差不多,别来喷自旋不行,改了无数台02S,原厂电机改2s后刚刚滴!最廉DS37锁尾都ok!任何一台机子好不好飞,考的是你的调试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S比1S好飞多了,且不怎么挑电池。金属盘可以用伟力110那个。不想说哪台机子好和差,120度盘的130x都在我手 ...

确实是,调试好了都差不多,02S原装机架我还屯了有几十个,懒得搞舵机,我可能是被格能的东西恶心到了,对这机型印象不是太好就懒得搞它了,倒是它的尾巴部件我都用上了,飞行性能130X没任何区别还更耐用了,130X的尾轴设计不行,或者就专门设计了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比1S好飞多了,且不怎么挑电池。金属盘可以用伟力110那个。不想说哪台机子好和差,120度盘的130x都在我手 ...

請問這個DS37比原裝華科爾的尾舵機性能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DS37比原裝華科爾的尾舵機性能好嗎?

我没用过DS37零售价才26,蓝箭03013拿货价都要40

要是比013013还要好,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可以改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DS37零售价才26,蓝箭03013拿货价都要40

要是比013013还要好,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可以改写了

價錢高不一定比較好,一分錢也不一定有一分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價錢高不一定比較好,一分錢也不一定有一分貨

这有时候确实是,我去年40元淘到了130X的主板,比我花几百元买的主板都还要好,不过这种运气不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时候确实是,我去年40元淘到了130X的主板,比我花几百元买的主板都还要好,不过这种运气不常有

當然不常有,所以才問大家有沒有用過的給點意見,如果貴的代表好的就直接買貴的就好了這種小舵機貴的也就一百幾十塊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不常有,所以才問大家有沒有用過的給點意見,如果貴的代表好的就直接買貴的就好了這種小舵機貴的也就一 ...

哈哈,楼上哪位用过也说了,关键在于调机,如果你有原装的了,估计DS27是差不多效果的,如果要升级,也是升级130X的2.9克直线舵机尾舵,不过官方要178一个,我收二手的也差不多90的样子,我没试过用在02S的主板,反正130X用是非常不错,都不用调机的直接使用,直线舵机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上哪位用过也说了,关键在于调机,如果你有原装的了,估计DS27是差不多效果的,如果要升级,也是 ...

首先~會調機是不能改變舵機性能的,另外我想說我用的是GY280,不是原裝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调试好了都差不多,02S原装机架我还屯了有几十个,懒得搞舵机,我可能是被格能的东西恶心到了, ...

你买319a的尾中联,然后自己做1.5的尾轴即可,不是白菜是草价了。格能的问题在支撑,换金属支撑后也是不错的,成本和市场权衡后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DS37比原裝華科爾的尾舵機性能好嗎?

2S后转速够高,性能比1S时原厂舵还强些,关键点在对频后尾桨有10度左右夹角,和老早那种陀螺要求累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會調機是不能改變舵機性能的,另外我想說我用的是GY280,不是原裝的主板

GY280Rx我试机后即转出去,又用回原厂接收,谁用谁知道,不作评判。

网友:
抱歉,重复了。

网友:
原厂金属十字盘买不到,最好的整法是:买个山寨的金属V12Od02s十字盘,剥离内盘,接入k110金属内盘,两个合做一个,我可以保证精度和强度。别问为什么,具体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280Rx我试机后即转出去,又用回原厂接收,谁用谁知道,不作评判。

GY280Rx感覺沒什麼大問題,開始調的時候是有點問題,後面調好就正常了
我用3S是改了電機的,如果原裝電機改上3S會噴的
其實1S改2S不改電機也是不正常,肯定是轉數過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Y280Rx感覺沒什麼大問題,開始調的時候是有點問題,後面調好就正常了
我用3S是改了電機的,如果原裝電機改 ...

改2S电机KV8500以内的,那个九鹰318A 1405 Kv6500的原装电机就非常合适,这个电机比较神奇,1S能飞318A ,2S飞V1203S电机估计就没现成的了,KV4000以内的要自己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2S电机KV8500以内的,那个九鹰318A 1405 Kv6500的原装电机就非常合适,这个电机比较神奇,1S能飞318A , ...

不同機型會有不同齒輪比,我3S用的是4900KV的,當時也找了很久才找到個差不多又合適尺寸的

楼主:
然後電池還是買單片的回來自己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後電池還是買單片的回來自己焊的

3S 估计单片200MAH足够,我用新买的2S 450MAH比130X原装2S电池只重1克,24克,比较暴力
我好像也有现成的KV4900 1108电机,估计3S能抗住,这个最主要是害怕尾巴射桨,伞齿只是会磨损大一点,但尾桨射桨是比较危险,我周末试机射了两次,主要忘了检查螺丝胶,要不就是螺丝胶没干就飞了,后面过夜飞的基本都不会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估计单片200MAH足够,我用新买的2S 450MAH比130X原装2S电池只重1克,24克,比较暴力
我好像也有现成 ...

電机那個時候都沒有直接找到,最後還是找些賣電机的跟他們說要求讓他們找
射槳這方面還好吧,轉速也不高很多,轉速少了調機也不好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GY280Rx感覺沒什麼大問題,開始調的時候是有點問題,後面調好就正常了
我用3S是改了電機的,如果原裝電機改 ...

原厂重绕2S为9000kV,3S更低些。不降kv当然会散架。

网友B:
3SkV值是6000。这是算出来的,闭眼睬是瞎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kV值是6000。这是算出来的,闭眼睬是瞎搞,呵呵

3S用6000KV? 這是你飛1S的一倍轉速啊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用6000KV? 這是你飛1S的一倍轉速啊大哥

3S6000KV转速在4900左右。2S9000KV也在4900左右。你自己可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6000KV转速在4900左右。2S9000KV也在4900左右。你自己可以算。

1S原廠是多少?
不用想得那么复集,2S就原來的KV值除2,3S就原來的除3

网友B:
引用 楼主:
1S原廠是多少?
不用想得那么复集,2S就原來的KV值除2,3S就原來的除3

原厂是12000kv,也有11000KV的。重绕也是技术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是12000kv,也有11000KV的。重绕也是技术活。哈哈

我是不會绕了,所以才要找
原廠是12000KV的話建議2S
也不要超過8000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會绕了,所以才要找
原廠是12000KV的話建議2S也不要超過8000KV

非也!不是你这么除以2除以电池节数算法的。以前的标配是HP08S和HP10S,KV值都在9000.你当然可以绕8000用,8V才4200转,航线没问题。年龄差不多才说这些,都是经验加常识。就和k130BL就是现在的M03一样,为什么我若买回来要降1T齿,因为降了这1T转速才能达到我认为的好飞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也!不是你这么除以2除以电池节数算法的。以前的标配是HP08S和HP10S,KV值都在9000.你当然可以绕8000用 ...

8V才4200转<<<<<<這什麼意思?

网友:
我手上算是收集齐了130X级别的所有能用的电机,原电机KV6700 12MM内转电机,九鹰318a 1405 KV 6500电机,HP08S,HP10S,Spin,AEO1308 KV8000电机,还有AEO另外两种KV8000的应该是11级别,高度是10和12的电机,还有hcp100S的主电机和4#3的12MM短板内转电机也都能飞

下面这台是号称最好最暴力的SPIN电机,我倒飞油门只设置49%油门,上次在屋里试飞设70%油门,尾桨直接射桨了
早上又试飞了一下,由于主轴轴承座用的是廉价的法兰轴承,精度不好,造成没法像原装机架机子一样调到完美的锁尾无丁点金鱼尾

网友B:
大桨实际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实际转速。

V120D02S尾槳比例1:3.5,你算下尾槳的轉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V120D02S尾槳比例1:3.5,你算下尾槳的轉速

哈哈,不用太较真,2S是比较适合,选电池空间也大,3S电池都不好弄大桨负载转速应该是4000左右,转速太高尾桨容易射桨,这是这个级别机子的最大的软肋,其他部件都可以加强唯独尾中联的这个部件是用m1.0螺丝锁尾桨夹轴承的,太暴力容易断

网友:
我要的是能跳起来,尾巴好坏在于两个定位套和转速。有点啰嗦了,我那个帖子里应该有,时间有限不再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注这个机型金属斜盘肯定能用啊,我记得大头仔航模那一套旋翼头才100多点,另外,改3S这也太牛了, ...

华坑喜欢自己搞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调试好了都差不多,02S原装机架我还屯了有几十个,懒得搞舵机,我可能是被格能的东西恶心到了, ...

原厂舵机捡漏150元17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架一炸会不会散掉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鸡架一炸会不会散掉了呀

1S不会,2S说不定会,尤其是用大容量电池摔下来肯定散架,这个原装机架跟九鹰318A差不多,318A很轻90克就可以起飞,用1S高压电池飞还是比较爽的也相对耐炸
130X原装机架强度比这两个好很多,但也有两个软肋,一是直线舵机座的螺丝柱子很脆弱,二是B齿的轴承座也比较脆弱,直线舵机座坏了可以热熔胶固定没有任何问题,但B齿轴承座坏了的话整个机架就报废了但可以用来改装升级版的HCP100S或MCPX BL
我自己出的3D打印机架强度可谓是不死机架,但就是精度达不到原装注塑机架那么好,我已经慢慢探索通过不同厚度的金属垫片和增加轴承改善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不会,2S说不定会,尤其是用大容量电池摔下来肯定散架,这个原装机架跟九鹰318A差不多,318A很轻90克就 ...

玩直机就是折腾有理,加油,我也是折腾得够呛。

网友(2021-03-25):
这个尾推还能买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