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有风险,对频需谨慎

楼主(2020-06-11):
本来我的D10原厂固件,随便玩玩固定翼和模拟器的,但前段时间上手了小直机,因为不满原厂遥控,所以整了高频头刷deviation。搞了半天之后,机器刷好,直升机那边也对好频,折腾完了,轮到对以前的固定翼。
对的时候以为没什么,稍微搞了下就对上了,然后卡在油门那里,不知怎么的自从对上了之后电调就一直滴滴滴地单响(后来看说明书说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怎么推油门都没反应,其他通道倒是正常,所以没怎么注意,继续在遥控研究摸索,大概一分钟左右,我好像也没有碰到任何遥控上的任何地方,电机忽然最大油门飚起来,差一点变成绞肉机!我当然赶紧收油门,但这就是最小油门,怎么收?幸好我在飞机的后面,一下子就按住了飞机,赶紧拔掉电池。周围也没什么东西,所以没出事。后来我故意复现了下,好像它就是滴滴滴响,然后就加起了油门,实在不知怎么回事,查了东西不少,感觉越看越迷糊,所以在这里边提问,边继续查了。有明白的老鸟麻烦指点下!你的一句耐心话可能真的能救不少人,无论是我或者后面看到这个帖子的刷机菜鸟,在这里先谢谢了!
因为以前用原厂固件没有碰过类似的问题,而刷机的时候找了好几个deviation的版本,但发现似乎有bug,导致我对不上、设置不了、或者重命名不了直升机(实在想不明白,确认按钮在外面是没事的,在某些选项按了就没反应),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貌似比较完美的版本,现在就差这个固定翼的设置了,希望不是这个固件的bug,免得我白白折腾啊!

太长不看系列:夺命电调滴滴滴,电机神经发作呼呼呼,神奇的bug频频出现,究竟如何才能设置油门归0呢?为什么直升机就不用这样设置呢?敬请关注走近魔坑
总结:上了电池的飞机就是随时都可能启动的绞肉机!无论有没有对上频,无论有没有插上接收机

网友A:
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在螺旋桨前边停留,直升机只要调试就把电机线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在螺旋桨前边停留,直升机只要调试就把电机线断开。

是的,这些是不可能在模拟器上学到的,所以任何人对未知的风险都应该保持敬畏,并高度警惕

网友B:
查控上输出柱状图,把飞机上油门通道换成个舵机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控上输出柱状图,把飞机上油门通道换成个舵机再查。

原来是我电调插错通道了~~

网友:
检查油门曲线,有些控初始不是零油门,先设置油门曲线和检查各个通道后在对频。安全第一!

网友C:
买新遥控器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刷机的开源控要了解系统菜单和性能。另外所有的调机修理飞机都要求取下螺旋桨,直机穿越机,固定翼也是如此,别偷懒,会付出代价的。违规操作要避免。养成良好的飞行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遥控器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刷机的开源控要了解系统菜单和性能。另外所有的调机修理飞机都要求取下螺旋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切参数正确电机乱叫的,到头来是个ET06的软件问题,控调整了参数半天才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