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入坑电直的疑问!

楼主(2020-06-11):
今天入手了架伟力k123,没玩过这种六通机
捣鼓了很久还没起飞

      为什么推油门风是往上吹的?油门要推到80%风才会往下吹
这是正常的吗?

      三条桨要不要拧得很紧?还是不拧太紧让桨可以活动
      我这架机拿在手上推油门,感觉震动很大,是正常的吗?

网友:
没玩过,会不会是在3D模式

网友A:
不正常,螺距曲线不正确,螺旋桨松紧程度是停转时桨叶不往前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螺距曲线不正确,螺旋桨松紧程度是停转时桨叶不往前甩

怎么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的?

正常的话油门杆在中位的时候螺距为0

网友:
先把3条桨固定成一样松紧,就是拿手里甩刚好不会乱动那样。震动大跟桨没甩直直接关联,固定好桨松紧再试试。

网友B:
我是伟力k110入坑的。大桨不用拧太紧,能动没匡量就行,大概。。。3d模式油门在中间应该是0螺距,往上推就有向下吹的风,自稳模式的话油门最低应该是0螺距,往上推会转伴随着螺距改变,原带的遥控不会调,买来啥样现在还是啥样,不会鼓捣了就问卖家。震动问题不用担心,不震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伟力k110入坑的。大桨不用拧太紧,能动没匡量就行,大概。。。3d模式油门在中间应该是0螺距,往上推就 ...

靠左边下面的键是自稳模式切换吧? 我怎么切换都是80%油门0螺距

网友:
螺距设错了吧,你可以先把螺距设成油门50%时螺距0度,100%油门正螺距最大角度,0%油门负螺距最大角度,然后慢慢调吧,最好还是找当地的老鸟把把脉,要不然容易伤到自己。

网友:
1.往上吹是因为付螺距,1.大桨不能太紧,转起来甩不开,就不能平衡。3,振动很大不正常,如果是大桨太紧,放松即可。如果是三轴问题就需要更换配件了。

网友:
不會調機多翻貼紙,這裏什麼都有

网友:
这个小直升机可以在大比例军舰上起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左边下面的键是自稳模式切换吧? 我怎么切换都是80%油门0螺距

设置有问题,问问卖家呗,记得说明书好像也是英文,卖家那里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新手伟力c911。感觉一下,再买别的

网友:
你应该调过螺距曲线,新机不会推80%风才往下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