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Byme-A飞控能用于64mm涵道机吗?

楼主(2020-06-12):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理论上固定翼是可以的,我也买的这款用在1米2的轻木p-51,但是还没有上天,技术菜,还在磕模拟器

网友B:
建议谨慎使用。

楼主:
问了乐迪客服,说是可以。
如果舵机较多,建议多加一个BEC供电。
并注意选好飞行模式。

网友C:
谨慎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