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玩帆船!

楼主(2020-06-12):
疫情后期,学校都返校复学了!一直很忙很忙!!甚至都比没有疫情时还要忙......模友们终于可以忙里偷闲的出来放放风,跑跑帆船了!

网友A:
很好奇,翻船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翻船了怎么办?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然后你就真的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原来如此!

网友:
F5-E就是漂亮

网友B:
你没有看仔细,全部是I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就真的信么?

翻不了的!只能沉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不了的!只能沉底!

那我跟你说,太湖菱湖码头23尺龙骨船都侧翻了,船上人员有一个再也没回来,信不信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跟你说,太湖菱湖码头23尺龙骨船都侧翻了,船上人员有一个再也没回来,信不信由你。

这种结构不可能翻了!

网友C:
请教楼主,图片中的帆船收索机选择几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看仔细,全部是IOM

逃不出您的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图片中的帆船收索机选择几圈的?

我用的四圈的收索机!

网友D:
请问桅杆用的是什么材料?直径、壁厚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桅杆用的是什么材料?直径、壁厚多少?谢谢。

好像是外径10.6mm+-误差0.3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就真的信么?

这种模型帆船除了撞断了,不然不会翻

网友(2020-09-21):
引用 楼主: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知道了。
捞出来放到船架上晾一下就好了。

网友:
都是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