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D遥控器屏幕进灰

楼主(2020-06-12):
请问各位使用X9D的模友有没有遇到遥控器屏幕进灰的情况呢?
我的是X9DPse版本的,前段时间屏幕进了好大一个杂质,想小米粒似的,强迫症表示很难受,然后我就把控拆了把灰吹了,不过最近屏幕又进了杂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是怎么处理的呢?或者用其他控的模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T16,或者其他控。

网友A:
以前买了个jumper t12,买回来第二天发现屏幕里有只小小蜘蛛。。。,后来只能拆控

网友:
小小蜘蛛!  ! ! ! !!!!!!

网友:
有蜘蛛镇着,永不失控

网友B:
遥控拆了 屏幕外侧的防尘海绵重新贴

网友C:
好像没有遇到过,拆机吧,清理一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拆了 屏幕外侧的防尘海绵重新贴

谢谢蛋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遇到过,拆机吧,清理一下也可以的

嗯嗯,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了个jumper t12,买回来第二天发现屏幕里有只小小蜘蛛。。。,后来只能拆控

哈哈,小小蜘蛛可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