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香

楼主(2020-06-12):
10mw以前失控的位置随便整,dji图传都红了,黑羊还是99,真香

楼主:
不过dji眼睛的距离也不是很远,中间隔了一个小土丘,应该有关系,附近还有一个手机信号塔,还有个红绿灯控制箱。

网友:
这个屋子不便宜

网友:
楼主平时都在哪里飞?

网友A:
我就不明白,相同功率甚至比地平线更低的功率大黑羊为什么不失控,DSMX/DSM2 制式不稳定,为何一个四五千的进口控发生这种情况没人喷,这要是换成国产乐迪不得被喷死?(请大佬解答疑问)

网友:
大黑羊是915mhz    地平线是2.4g  绕射能力不同

网友:
黑羊开10毫瓦测试GPS救援,贴地飞,300米失控,GPS救援启动,DJI信号只丢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相同功率甚至比地平线更低的功率大黑羊为什么不失控,DSMX/DSM2 制式不稳定,为何一个四五千 ...

高空没问题,低空贴地不行

网友:
大黑羊有货了?正常发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相同功率甚至比地平线更低的功率大黑羊为什么不失控,DSMX/DSM2 制式不稳定,为何一个四五千 ...

别说了,我jr dsm2接收机失控,没设置失控保护,一起飞带着我的小直机飞走了,飞直升机提控回家,我简直无语。果断出了换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