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玩小白板--F4F野猫飞行记

楼主(2020-06-12):
经过一番折腾,小“野猫”终于被驯服了。由于F4F的副翼较长,面积较大,难免比较灵敏,副翼转向设置一下指数曲线就比较好飞了,可快可慢,我感觉中单翼灵活和稳定性都能兼顾一点,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副翼转弯半径较大,场地太小的话还是不方便~

小奶猫与小“野猫”,哈哈~

全手工涂装~等磁铁到了就可以不要橡皮筋了。
阳光下拍照手机自动调色之后看起来怪怪的

为了保护一下螺旋桨就加了前起落架,可是草坪上降落每次都是拿大顶,回头把起落架弄短一些,重点练习一下降落!

视频连接:

网友A:
触地后,狠拉升降是否可避免拿大顶呢。想转弯快也得狠拉杆。

网友A:
看了视频,没拉飘呢。。实在不行还要再把前轮搞大,感觉草地降落至少5cm直径。

网友B:
这样的草地还是找厚草丛钻进去降吧。正经降落就一定要平直的水泥路差不多!

网友C:
F4F有涂装板pnp的,一个规格,好飞,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地后,狠拉升降是否可避免拿大顶呢。想转弯快也得狠拉杆。

主要是草地,库存又没有大轮子,基本每次降落都要翻个跟头,还好这个耐炸。快转弯滚转较大,我先求稳,熟练了再玩刺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F有涂装板pnp的,一个规格,好飞,价格便宜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草地还是找厚草丛钻进去降吧。正经降落就一定要平直的水泥路差不多!

这片草地都已经来之不易了,等旁边修好了估计飞机就要趴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没拉飘呢。。实在不行还要再把前轮搞大,感觉草地降落至少5cm直径。

嗯嗯

网友:
有矛就有盾

网友D:
恭喜恭喜。我刚炸了90涵道,新买的T28电机才到。我感觉小白板还是手抛草降不要上轮子的好。那个轮子真的风阻超大的。感觉你这个飞的很慢,现在用的啥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我刚炸了90涵道,新买的T28电机才到。我感觉小白板还是手抛草降不要上轮子的好。那个轮子真的风 ...

嘿嘿,炸机乃常事儿,修一修还能战!我那个等得心应手了再去掉轮子,机头吸塑放哪儿还没开始用呢,现在的配置是2206,KV2380配三叶5*45浆,我一般半油飞;就是3S 350mha的电池有点不够,只能管5min左右。回头物色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炸机乃常事儿,修一修还能战!我那个等得心应手了再去掉轮子,机头吸塑放哪儿还没开始用呢,现在的 ...

推荐花牌850,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花牌850,挺好用的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