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7A重2.2G电调问题

楼主(2020-06-12):
买了几个7A的小电调,配1106电机KV4200带2545的小浆,发现转速一直上不去,最大拉力也就80G左右,而且转速高了有震动,难道是进角问题吗?还有这个电调能设置吗,希望各位大神指导下电调怎么设置。

网友:
1 买好盈电调
2 做好桨平衡
3 确定你的电机平衡没毛病

网友A:
这个电机的拉力就这么大了,毕竟kv低,曼塔原装是3寸桨
振动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固定是不是牢固了

网友:
怕是动平衡问题

网友B:
这个电调只支持pwm1.4到1.9,而且不可校准。正常和电调是1.0到2.0的,可以校准的。

网友:
楼上前辈经验丰富

网友:
超高和超低KV值都对电调有特殊要求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的拉力就这么大了,毕竟kv低,曼塔原装是3寸桨
振动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固定是不是牢固了

谢谢老铁固定没问题,感觉就是进角不对引起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只支持pwm1.4到1.9,而且不可校准。正常和电调是1.0到2.0的,可以校准的。

接收机的通道输出要调成PWM输出是吗,是不是这个电调不支持接收机的舵机信号

网友C:
我拿来飞固定翼用的就挺好呢

网友:
这个配1306电机 5030桨 实测160g+

网友:
我用天地飞9遥控器,把输出调成ppm模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的通道输出要调成PWM输出是吗,是不是这个电调不支持接收机的舵机信号

正常的接收机输出舵机信号是1毫秒到2毫秒的pwm信号,这个电调只支持1.4毫秒到1.9毫秒的pwm信号。还不清楚吗?通过遥控器设置接收机输出1.4到1.9毫秒的pwm信号给这个电调就能正常工作了,如果你的遥控器不能设置,那这个电调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接收机输出舵机信号是1毫秒到2毫秒的pwm信号,这个电调只支持1.4毫秒到1.9毫秒的pwm信号。还不清楚 ...

楼主:
刚刚折腾了半天,发现这个电调只能设置最大油门行程,其他比如电池数,进角,无法设置。已经能正常驱动1106电机了,在2S情况下配2545的四叶桨最大推力为90G,2S配两叶3020浆最大推力92G,2S情况下配两叶4020浆的最大推力为133G,不知道我测试的结果和大家的结果比较起来怎么样,属于正常还是偏小

网友D:
感觉这个电调用普通pwm信号没有问题,之前直连接收飞手抛机推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来飞固定翼用的就挺好呢

老铁能说下你的浆,电池,电调配置吗,最大多少拉力或者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电调用普通pwm信号没有问题,之前直连接收飞手抛机推力正常

你也是用这个1106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这个1106电机吗

我的是1306,150克飞机半油可以垂直爬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铁能说下你的浆,电池,电调配置吗,最大多少拉力或者推力

电机电调桨和你的一样。电机不暴力,单发90多克吧,很省电,我用双发。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338

楼主:
谢谢老铁指教,我还以为90克拉力不正常,应该130以上

网友E:
我用过1806配6x4e马刀桨,电池是9.6v铁锂(充满11V多),拉力没测,飞230克左右的手抛机很轻松,就是为了输出BEC加焊的7805有点烫手

网友F:
8克重的电机也就那么点拉力。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8克重的电机也就那么点拉力。

烙铁这种电调除了油门行程其他参数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1806配6x4e马刀桨,电池是9.6v铁锂(充满11V多),拉力没测,飞230克左右的手抛机很轻松,就是为了输 ...

烙铁这种电调除了油门行程其他参数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调桨和你的一样。电机不暴力,单发90多克吧,很省电,我用双发。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烙铁这种电调除了油门行程其他参数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接收机输出舵机信号是1毫秒到2毫秒的pwm信号,这个电调只支持1.4毫秒到1.9毫秒的pwm信号。还不清楚 ...

烙铁这种电调除了油门行程其他参数能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这种电调除了油门行程其他参数能设置吗

这种电调没用过,也不会设置电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