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包问题。

楼主(2020-06-12):
喜欢折腾,半生不熟的情况下,自组了一个6S50安时电包。有两个小问题1:A6充电器可以充凝酸铁锂电池吗,可以充的话需要设置吗,还是直接充?2:电包充满电的电压设置多少?

网友:
A6没用过不知道,蛋视:50AH的电包用平衡头充满…

网友A:
磷酸铁锂可以用A6充 不过需要的时间很久 建议别超过3A否则平衡头很热烫手 单芯充电电压不要超过3.65V 你直接设定就可以了  千万注意电压别设定4.2V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可以用A6充 不过需要的时间很久 建议别超过3A否则平衡头很热烫手 单芯充电电压不要超过3.65V 你直 ...

电池类型A6自动识别吗,只要设置好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充电切记人在现场 A6充你这个电包需要十几个小时啊 这是我说扔了的原因

网友:
设置好电压就行。充电时间长,还是别大意,经常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切记人在现场 A6充你这个电包需要十几个小时啊 这是我说扔了的原因

感谢,了解了,还有个Q8。

网友C:
楼主组一个这样的电包花了多少钱?

网友:
磷酸铁锂充满3.65

网友:
单片电芯3.65 放电单片2.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组一个这样的电包花了多少钱?

随便找了家便宜的,电池辅材不到4百

网友D:
为啥不用ISDT,估计五六个小时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ISDT,估计五六个小时就满了。

用啊,就是多了解一些。开多少A充?

网友:
A6不行  得用B6充。。。

网友E:
你这电池还能搞到不?我想给我的电动自行车弄套这种电池组。得花多少钱?

网友:
磷酸铁锂满电3.65吧,应该。a6平衡头充电,电流到3a就挺热了,不安全,还是用你的艾斯特充电吧,我用的a9不知道和a6区别大不大,设置好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就不用管了。

网友:
A6可以大电流8a充6s的电包。但是要自己焊一条

网友:
要改装一下啊,把a6平衡头输出的第一根负极和第7根正极焊接动力插座。把电包动力插头插上。就可以开满功率8a充电。插头一点不烫手。

网友:
a6我一般最高电流设到4.2A,再高平衡头会发热。磷酸铁锂充电截止电压3.65V。

网友:
肯定要设置充电电压的 a6最多8a,不过一般并冲板质量问题接头会发烫,我改过并冲板,8a没问题,不然a6功率发挥不出来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池还能搞到不?我想给我的电动自行车弄套这种电池组。得花多少钱?

淘宝买的,55一片

网友F:
问卖你电池的支持几c充电 一般要么0.5 要么1c
或者直接问 我这电池支持几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卖你电池的支持几c充电 一般要么0.5 要么1c
或者直接问 我这电池支持几A充电

他说5-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类型A6自动识别吗,只要设置好电压就可以了?

电压你要提前设定好 可以存储很多个电压模式 需要哪个换哪个

网友:
标准1c充电,3.65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可以用A6充 不过需要的时间很久 建议别超过3A否则平衡头很热烫手 单芯充电电压不要超过3.65V 你直 ...

我以前冲电包或者电池用A9都是一直8A充 4年了 都没遇到过因为太热出问题的  3A充50AH的电包得提前一天开始吧

网友:
50ah的电包开40A充都没问题,不过A6冲这个时间你会受不了

网友:
冲到3.6就行了  用你的Q8   A6开玩笑呢  太慢太慢了

网友:
a6是好東西,但只適合充小電池和平衡所有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