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这个接收板?

楼主(2020-06-12):
看到淘宝有这个板子,说是地平线的,好像还很便宜,自带舵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好像和地平线的长得很像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igest%26digest%3D1
,刷了deviation,如果能用就好了

网友A:
这板怎么看都不是2.4G的板,像是FM的板,那上面有中周线圈和中频沥波器。

网友B:
就此板,再次掀起了同一问题的第n次轮回,愿终成正果

网友:
从那个大晶振来看,肯定不是2.4G的地平线接收,应该是FM的,支持沙发的看法

网友:
应该是FM的,看看晶体的频率?应该是晶体的频率加455或者减455就是他的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怎么看都不是2.4G的板,像是FM的板,那上面有中周线圈和中频沥波器。

我也感觉是了。。。因为都没看到常见的接收板有那么大的晶振,不过不熟悉以前的遥控所以不太肯定。几位前辈的指导,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此板,再次掀起了同一问题的第n次轮回,愿终成正果

以前有人讨论过?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