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与软轴连接问题

楼主(2020-06-13):
最近在做虾,刚刚把软轴和电机轴用4*5的万向连接器接起来, 用的4S电池3100KV 2875的电机, 完了之后油门最大直接把万向连接器振碎了, 还好有另一个连接器, 接完之后还是有一点共振, 我也是第一次做虾,哪位大神评评理? 我买的4*5的接头质量也不是很好, 明天准备试水, 可以的话我就再做一个虾

网友A:
水里转速低了就不会了,没事别空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里转速低了就不会了,没事别空转

有点悬啊,水里如果全速时真断了,要游个100-200米啊。

网友B:
软轴必须用锁头连接

楼主:
还好靠运气船漂到20左右,靠自己游泳技术劳回来了,船里进水严重,毕竟是三年前的烂尾, 2875电机只能承受4s 电池,不过动力太猛了,120km 绝对没问题,这回再好好做一条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轴必须用锁头连接

这个必须得, 锁头感觉最好的,越转越紧

网友:
万向节是低速用的

网友:
游过去?被我说中了?
视频里的速度离120差很多啊,50有没有都悬。

网友:
万向接用于时速30可以吗

网友:
好长时间不上论谈,最近做小艇用万向接,请教模。

楼主:
万向节亲身经历, 不适合高速,只能低速

网友(2022-07-29):
万向节我玩断五六个了二十块以上的最多全油门一分钟左右也断了直接换软轴用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