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 飞翼通道怎么分配

楼主(2020-06-13):
如题  futaba14SG 飞翼通道怎么分配!这个遥控器收入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用过!
刚入手一个x3角翼! 现在不知道怎么进行模型选择,通道分配!请大神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说明书,调混动

网友:
舵机1通跟6通

网友B:
v尾混控应该就行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调混动

就是不知道对应的哪像功能。。。。。

楼主:
模型设置选择哪个?!固定翼还是滑翔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尾混控应该就行我忘了

模型创建的时候怎么设置!?

楼主:
选择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这个吗!

看你自己飞机类型啊  你圈的这个就是没有方向 升降舵   就两个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自己飞机类型啊  你圈的这个就是没有方向 升降舵   就两个副翼

我这个就是飞翼    感觉设置怎么都不对。。。。

网友:
副翼和升降混控

楼主:
感谢!我试试!!

楼主:
你好~  方便发一张通道分配地图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