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室内翻滚练习

楼主(2020-06-13):
一个一个方向开始练。这帝都又查出一大批新冠,又只能关在家里练咯

练习关键点Tips:
1.rate滚转率要大于600
2.要有一个上抛的感觉
3.收油门后立刻打满副翼
4.翻滚完成以后回中副翼补油门,适当调整副翼
5.形成肌肉记忆

网友A:
ET85的是不错的机子,耐炸,动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85的是不错的机子,耐炸,动力好

确实,练翻滚随便摔都没事。室内室外都能玩,还能上卡录

网友B:
角速度10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速度1000试试

会转的更快吗 最近更新了动态怠速 也能加快翻转速度

网友:
因为有了dji 模拟懒得飞,全拆了摄像头和图传 练习目视手动。只能做到对尾 其他还不敢

网友C:
厉害,请问一下电设是什么配置

楼主:
我试过,太高了,在家里飞航线会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请问一下电设是什么配置

1103 10000kv
2s 520高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太高了,在家里飞航线会很难控制

角速度只有满杆才有感觉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速度只有满杆才有感觉好吗

斜率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打杆量比较大,所以调大了有点控制不住。现在是730左右的滚转率

网友(2020-11-05):
听说这玩意抽的厉害,楼主出现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