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冒牌HELICE500机

楼主(2020-06-13):
欢迎批评指正,不喜就不要喷哦。我的这个500机,是用HELIRC380升级版的直升机改装的哦,改装之初是因为手里还有个海力380普通版的,炸了两次尾管,损失较大,觉得这个小西装还是不容易穿的,就想改尾管,但没有线索和资料。一次买改版脚架的时候,认识个模友可以做铝件,就有了改这个380机的想法了。

改这个直机的基础是因为这个380升级版的结构比较好,用料也比较好,电池仓足够大,具备改的前提,第二有人可以加工部件。既然是改,还是要在原机基础上改,结构、主轴等不能动的,否则就不是改机了。改,总不能盲目的,特别是自己又不是专业,查了一些中型机的数据,亚拓500X,是改机的参考模板,数据相当。但亚拓机配件太贵了,失去了改机的意义,而且亚拓500X的主轴是变径轴,没法用到这个改机上。又去淘宝找配件,发现了飞越500旋翼头比较相当,但是飞越500的BFL旋翼头用的也是变径主轴,而且中联的脖子那么长,不适合380的主轴,没办法买了飞越500的BFL的旋翼头,又买了DFC的中联,但DFC的中联又没有安装相位臂的地方,但是有夹持主轴螺丝孔,就利用这个孔吧,这个孔是2.0mm的,相位臂安装孔是2.5mm,加铜套,顺利改装了旋翼头,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没有旋翼头,啥都不行的。动力系统,查原机的齿传比,和我要用的蝎子601电机KV值计算的齿传比差不多,再用升级420机的尾波齿,齿传比基本相当。这样,电机就用了X5机的蝎子601电机,如果用4020的1100KV的电机,转数会提升一点,应当也可以的。尾管座和电机座自己拿出意见,请人加工的,做工非常不错,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尾管是根据原来尾波箱的规格,定制的彩色铝管,然后自己再折腾成需要是样子。由于用了470mm的大浆,尾浆也要相应调整,用的72mm的谈浆,但这个尾浆厚度是3.0mm的,而原机用的尾桨夹是夹持2.5mm厚尾浆的,晕菜了,发现富丽380的尾桨夹是3.0的,救驾了。由于后改的尾管比原来的尾管前部直径细了,皮带有干涉的可能,就加了富丽380的皮带轮。尾传动皮带也是问题,毕竟没有专用的皮带,,这个机子是用2GT齿距的皮带,经过计算,1360的皮带比较合适,买了盖茨的2GT 1360的皮带。皮带是固定长度的,只能是尾管的长度按照皮带长度计算截取。
电装部分,电机已经确定了,斜盘舵机原来用的是DEKO1295,后来担心力小吃不消,现在换成DEKO1395的了,尾舵机也用了中舵中力量大些的DEKO5125的尾舵机。电调好盈铂金100A的,陀螺仪用的大K8。
经过这样的瞎折腾,改的这个500机,总算有点模样了,参照mymtt老师的教程 AT9S+K8 调好机子,出去飞几天,感觉改的这个机子,动力还算强劲,运行也算平稳。不过,最后折腾完之后才发现,哇,现在的飞机都降价了。其实,就是瞎折腾玩。
感谢在改机的过程中,帮助给我提供意见和加工配件的模友。(其他故事就不聊了)  老规矩,上图。

楼主:
自己的椅子自己坐吧

网友A:
其实主要好奇尾管怎么办的,420这个机身挺合适改动,但是尾管部分就有点麻烦。
我之前考虑过用3d打印件+重新侧板取孔,然后尾巴用一套的500级尾管(皮传),选择海天的尾波箱啥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套设想的尾巴双推部分很麻烦,不如采用富丽原厂的白色420尾管套装。
反正桨就限制430了嘛,然后主轴和你这边想法一致用500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乐趣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好奇尾管怎么办的,420这个机身挺合适改动,但是尾管部分就有点麻烦。
我之前考虑过用3d打印件+重 ...

尾管座是找模友加工的,他也有380机,所以,比较了解加工件的规格。

网友B:
厉害,厉害,支持折腾精神

网友C:
好喜欢楼主改的旋翼头,我的亚拓450pro也是这样改的旋翼头。

网友:
牛啊 我很好奇什么软件画的图 然后找人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支持折腾精神

感谢支持,感谢光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喜欢楼主改的旋翼头,我的亚拓450pro也是这样改的旋翼头。

没事这样折腾折腾挺好玩的。

网友D:
能上470将太爽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射横轴螺丝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尾中联是否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470将太爽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射横轴螺丝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尾中联是否安全

首先,横轴基本不存在射浆的问题,因为旋翼头就是500的,强度也是在设计强度内的。由于我不会3D,航线不暴力,尾中联应该可以承受的。

网友E:
厉害厉害,电池能装下500级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电池能装下500级的电池吗?

格氏6S3200mah的电池正好,飞5-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