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野兽陀螺仪4.2版接收机类型设置

楼主(2020-06-13):
请教各位。我的接收机7008SB已经对好频,陀螺仪MB4.2的SBUS接法。在接收器类型设置时,通电时A灯闪,长按到红灯闪,然后短按到B灯,这时都正常,可是再长按不会跳到N灯,而是还停留在B灯,请各位赐教。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捣鼓MB 大概说一下我已知的 不确保正确 因为我那MB还没完全搞定
首先要把mb和sbus单线连接好 然后再加上电调或者供电 其他舵机都不接 上电让接收机开始对频
这个FUTABA的不同接收方式各不同 自行对频就是 短按全闪灯保存
第二步 对完频后MB断电 开控状态下 再重新按住MB按钮上电 然后A灯颜色调节至红色闪灯 短按至B灯 然后等B灯从红色变至蓝色(确认和控连接上)
再长按一次 就变到N灯 最后再短按一次就是保存
以上

网友:
接收机模式有没有选对

楼主:
应该是电调和接收机的接线接法不对吧。SBUS连接是插在接收机的第8通道,还是插在下面横着插的SBUS2通道上?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调和接收机的接线接法不对吧。SBUS连接是插在接收机的第8通道,还是插在下面横着插的SBUS2通道上? ...

八通道,首先要把7008接收机调整为B模式

楼主:
感谢各位,已调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