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MIG-29感受体验和提升性能的魔改至2楼

楼主(2020-06-14):
      对于米格29战机,了解军事的人都不会陌生,他是一款苏联70年代研制机动性能极强的前线战斗机,拥有极高的推重比和变态角速度,在当时的西方阵营中,东德装备过的MIG-29A,近距格斗测试中碾压任何欧美战机,但是过大油耗和落后机载设备阻碍成为一代优秀战斗机的绊脚石
      蓝箭MIG-29是双64涵道,6S 双40A动力的米格29,动力充沛,整体做工上乘,注塑件很丰富,但是这款机我不得不吐槽一些问题!
开箱状态

水平尾翼转轴 轴承,球头连接,好评!避免虚位问题,如果是金属球头最好,提高寿命!

一根盒埋线设计很用心

后起落架转轮收设计,基本收到位,但是留一部分翻外,基本不形象整体外观

喷口设计,不得不吐槽一下,吸塑口延伸出来产生不必要的费阻,影响出气效率,这点后面改装我会谈到,不过好在这样设计预留改灯空间

电池舱设计太靠前,空间太小,安放设备太有限,布长而凌乱,更占用有限空间

机头包塑,可快拆空速管设计,好评!

参考真机,主翼下反角,好评!

富力6S 30C 3300 同款电池最轻的一款

外场安装副翼,比较麻烦,空间小线只能硬挤压缩

参考真机,后起落架没必要这么高的腿长

二度首飞视频

关于电池舱问题,这款机BEC是独立的,电调不带,因此多占用一个接收机通道

综合点评:
       这款机最大问题电池舱设计太靠前,导致重心太靠前,同时说明书上的重心也发现是错误的!最好设计在机背位置,给调整重心更大冗余度,如果因为头重只能尾部配重只能增加过多载荷,得不偿失!
       头重的飞机,需要水平尾翼负升压力大,只能保持较高速度才能保证飞行安全,这也导致过长的起飞距离,和过硬较大盘旋性能,整体升力分布不均衡,也就俗话说的“砖机”
       其次是涵道进排气效率问题,这款机对于涵道动力损失有点偏大,正常平飞也耗费较多动力,2.4KG的飞机推重比只有0.77,失去了做持续垂直机动的乐趣,这个问题后面改造已经解决!

      最后整重量偏大一些
我想对于动力性王牌级别的MIG-29战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伤心呢,当然对我这于追求涵道机性能的模有来说

楼主:
后续魔改部分

魔改后首飞

推重1.2垂直性能测试

改造目的:提升出气效率,推重比已提升1.2,重新布线,改造电池舱
吐槽:
        关于涵道机进排气效率问题,现在普遍流行喷口缩口设计,理论上能提高静压,但实际多年折腾经验发现,涵道风扇出风初速度低,缩口并不能提高静压,凡而损失一些动力,再者喷口便面光滑很重要,粗糙和有内凹槽增加阻力形象还是挺大,因为涵道风扇出风不是直气流,而是螺旋状的递增,所以我发现便面光滑度影响很大,最理想的状态是进气面积阻后大于涵道口面积1/3,进气距离不能远,静止状态下反而辅助进气口起到主要作用
        实际速度上,缩口并不能增加静压,实际速度,并不能比平口快,厂家设计所口也许是提升音效效果,但实际情况也不一定
一下是我延长喷口改造,也许有些人也尝试过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忽略重要一点,提高出气效率并不是增加推力,靠一根管子增加推力说法是不科学和不现实,实际情况和增加推力没有一点关系,而是较少涵道风扇的实际做功损耗,作为涵道象真机,完全0推力损耗是不现实,我这么做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动力损耗,和像真关系尽量维持平衡!
     特别提醒:延长涵道桶喷管是非常严谨和精确的改造,
改造烂尾风险巨大大! 技术水平有限者请勿模仿!
     之前改造70 F-16上有人模仿过,但可惜做的太粗燥,没到达到目的,反而起到反作用,造不必要成损失
     有条件的直接用3D打印导管也不错,精度内光度比手工PVC好,但是打印厚度上不如薄PVC片,重量上会有所增加

拆掉吸喷口的喷口内径
电调位置我认为,这样并不利于散热,辅助进气格栅足够大

量好涵道内径,很好,标准内径64MM

平尾舵机和方向舵预埋线有点随性

精确整体切掉便于扩尺寸

切下这段才是重点...

掏大气道最精确的方式热切割,这需要做模子,精确测量,防止切歪推力线,否则后果严重!

自制0.2MM的PVC导管,导管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测量的涵道桶内径,尺寸偏大偏小对推力及推力线影响较大,以我的魔改经验,内径的精度误差最好控制在0.5MM效果最好

因为是双动力,左右的一致性很重要!

效果就是这样增加的导管,如同涵道桶的延长,必须严丝合缝!同时连接的导管接口,用树脂胶封气,避免漏气!

由于相对的导管直径大了,PVC装饰口需要裁短5MM,像真角度上基本看不出来
喷烧铁色效果

最改完喷涂终效果

重新整理线,该省该并都改线,同时独立的BEC电源线也并联处理,为了接受腾出无用的“电源”通道,同时腾出更大空间,为了改善重心做更多努力

由于这款机偏重,为了节约重量,前缘襟翼我就不改了
参考F-15战机做固定角度的前缘

翼尖扭转

电池舱只能向后挖3CM,后面是前起落架空间,总的来说目的基本实现

向后切的脊背“盖”,设备安装好后还是用胶封死

最终的效果如图,喷口PVC导管多出吸塑口3MM,防止出气干涉

假辅助像真格栅纹理喷色

楼主:
更新去年年底飞行,和加喷口灯的改造效果喷口灯改造:
                  拆舵机电板,保留电位器可以用来联通油门信号手动调节灯光大小.
       灯珠为高亮LED灯,分别两个2.3V串联一组,3组并联,供电为舵机电板5v供电

网友:
天9好评

网友:
直接让厂家按你这个重新设计吧

网友:
有文化的玩家

网友:
飞机比控贵!

网友A:
燕大师这折腾的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B:
請問為何不改成雙70直接加大推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為何不改成雙70直接加大推力?

这体格搞双70会太重,会导致相当砖,进气和喷管不扩大效率也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体格搞双70会太重,会导致相当砖,进气和喷管不扩大效率也上不去

正解!

网友C:
飞控放在那个位置离重心很远,影响飞控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放在那个位置离重心很远,影响飞控正常工作吗?

基本不影响,而且大小灵敏度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燕大师这折腾的工作量太大了

这只是改了其中一部分,后面还考虑添加前缘襟翼和喷口灯,航灯也要改闪

网友:
不错的评测,就是打错字有点多啊

网友:
满满的细节,精品

网友D:
楼主这改装是相当厉害了

网友B:
這mig29只能飛大約450G 至480G 電池但又需要3300以容量市場上除了原廠電池選擇唔多同價錢都唔平原廠都萛得盡

网友E:
这怕是都可以厂家特邀了

网友F(2021-08-27):
更新加喷口灯光至三楼

网友G(2021-12-08):
阴天的喷口效果赞,改造牛逼了,蓝箭得付你技术工资,起码得送一架最新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