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18650

楼主(2020-06-14):
SONY vtc5a 35A  6S2P

网友A:
烙铁焊接会不会损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焊接会不会损伤电池?

焊接的控制好加热时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焊接会不会损伤电池?

买了点焊机  0.2mm的纯镍就点不动了  而且点焊其实温度也不低  测了下电阻  镍片电阻真的很大  到了1.2毫欧  再测了下17AWG线  居然才0.02毫欧  所以还是决定焊接   用了强力助焊剂  太给力了  就是很费烙铁头

网友:
这个上什么机器 xclass吗  太重了

网友(2021-09-15):
焊点圆润饱满有光泽,非常漂亮啊!话说,续航怎样了?

网友:
其实吧穿越机的本职还是灵活的操控,续航这种事还是交给固定翼比较好。6个18650电池重量超标的太厉害,除非你玩的是航拍机。

网友:
焊锡焊接,对于电池,我碰到过,一段时间就氧化脱焊的,还有,烙铁焊接对电池的伤害真的挺大的,要保证短暂的焊接时间,尽量的降低电池的温度

网友:
玩电直的时候弄过3S电池。太重了只适合航线。倒是挺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点焊机  0.2mm的纯镍就点不动了  而且点焊其实温度也不低  测了下电阻  镍片电阻真的很大  到了1.2毫 ...

用大功率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