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尾巴失去控制,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6-14):
空中尾巴无法控制,也没有射尾桨,就坠机了

尾拉杆也没有断开

是单推空着断了吗?

网友A:
感觉像尾桨角度打过头了。。。

网友B:
怎么经常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经常炸机?

第一次50起落空中固定环松了扫除,无损降落
第二次85起落空中打广告牌,惨
这次120起落空中尾巴失去控制,不明原因。

网友C:
以前亚拓结构,单推超过一定角度后会卡住回不回来,需要用陀螺限位来避开。你这个也有可能,或者是滑块对尾轴太涩,阻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亚拓结构,单推超过一定角度后会卡住回不回来,需要用陀螺限位来避开。你这个也有可能,或者是滑块对尾 ...

当时正在练习自旋钟摆,因此在机头向左旋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尾桨角度打过头了。。。

当时正在练习自旋钟摆,因此在机头向左旋转中! 极有可能!

网友D:
怎么老看见你炸机 而且还是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正在练习自旋钟摆,因此在机头向左旋转中!

继续分析,单推的结构,越靠外那个球头会越脱出孔位,不排除那个原因。总之你要在地面上把极限位置反复走反复走,保证没异常才能上天。

网友:
这下损失不少,比你那砍广告牌还惨。

网友F:
单推果然没双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老看见你炸机 而且还是大机。。

我也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推果然没双推靠谱

已买双推,单推感觉不可靠!特别是力量大的时候!

网友G:
最近老炸机,看来技术一定也是突飞猛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老炸机,看来技术一定也是突飞猛进啊

自旋钟摆练习一个星期,有不错效果,可以连续很多转!

网友:
厉害,这个动作我还控制不了啊

网友:
飞的多,炸的多,但技术进步快。

网友H:
这个还真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真不太好判断。

很无语,飞了这么多年,还是有很多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