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入手伟力k123小松鼠!

楼主(2020-06-14):
    之前一直在玩固定翼,无奈场地越来越少,本地模友也没以前那么常聚了!
    没得玩实在是手痒,忽然看到家里还有架6年前买的美嘉欣f47,这机也算是我入坑航模的第一机了吧。闲置了至少五年多,无奈有刷电机实在不耐玩,于是前阵子就想着买架无刷小直升机在家里也能玩!
    我对飞3D没什么兴趣,飞飞航线就足够了,看中这机主要是外观好看,就算没玩摆在家里当静态也是赏心悦目!

(提问::我这架机悬停的时候,机身怎么会往右边侧倾?不是水平状态,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直升机向右倾斜是尾桨向右吹风所致,正常。

楼主:
起落架喷白,更好看了

网友:
挺好,期待训练视频。

网友:
不错,挺好玩的

网友:
K123非常不错,就是机头放不下高压电池有点可惜

网友:
很漂亮的小机机

网友:
这机子也相对比较耐炸,技术到家的话也能翻,比K110动力还足,其实平时玩玩足够了,我都后悔买了这么一大堆机子,其实这个已经足够

网友A:
动力是几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是几s电池?

1S

网友B(2021-08-01):
能教一下我吗,我的K123飞不起来,总是偏左滑行,我的微信ldk360035369,拜托大神了。

网友:
        悬停时机身向右是正常的,一般单旋翼直升机都有该情况。
        原因:机身右侧倾斜使主旋翼拉力有一个向右的分量,该分量与直升机尾桨向左的力构成一个力偶(顺时针),以此来平衡主旋翼(顺时针旋转)转动时的反扭力拒。

网友:
悬停往一边偏哪能叫正常呢?你们这帮“大神”……
不要说什么理论。往一偏当然是由于某种原因,但是可以解决的啊,不能一直别扭着飞啊。
K123我不知道能不能校正陀螺(M2可以有视频教程),但最不行可以从遥控器的微调去把偏飞修正了,不偏了飞起来不香吗?
哈哈~~

网友:
这小松鼠真漂亮,借个图当头像了

网友(2023-12-06):
这个飞机其实比110还好翻一些,就是不要螺距打得太猛,会锁不住尾的

网友:
啥都要审核,这还让不让人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