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定子与电机座松动了怎样固定?

楼主(2020-06-14):
今天炸机了三个电机座与定子连接的地方炸松了,有旷量,请问大佬们这样还能修吗?怎么修?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用502或环氧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502或环氧树脂。

502温度高了不行

网友:
用平面厌氧胶

网友B:
这种是紧压再铆的,有锥形的铆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紧压再铆的,有锥形的铆头就可以

今天把电机拆下来一看电机座的一个脚往上歪了,四个脚有一个脚不在一个平面了,这种还能修吗?

网友C:
好像是精灵3的电机,10元左右一个。不修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精灵3的电机,10元左右一个。不修也罢。

确实是,留着拆件用吧

网友D:
扔吧,这种安全隐患电机就要果断换掉,这种电机又不贵,如果在天上因为这个炸鸡了就后悔不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扔吧,这种安全隐患电机就要果断换掉,这种电机又不贵,如果在天上因为这个炸鸡了就后悔不已了。

好的大佬,谢谢指点啦

网友:
精灵3电机,手上一大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