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红猪改船底,水上试飞成功

楼主(2020-06-14):
    已经是2018年制作的FT-sea angel了,这只大红猪开始一直草降。去年尝试水上起飞,结果以失败告终。
    总结下来是机头底部没有导流作用,水往上面漫。再加上电机位置会使飞机有低头的趋势。
    今年决定有所改变,主要是2个思路:第一个是增大上拉角,第二个是把平底改为船底。断阶位置不变。
    于是开始逆向建模,正向设计~

    然后托朋友帮忙打印。受设备限制,只能分开打了。

    然后用AB胶粘接。

   然后更改电池舱盖的位置,移至顶部。之前是头罩整体拆卸。

   装上之后的效果

   上拉角通过增加垫片实现。

   周末风和日丽,是个飞行的好日子。
   于是……

    电池舱盖还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于是用了一个笨办法。现在机身和舱盖表面粘上一层透明胶带,然后再其表面再次粘接透明胶带用于密封。这样每次换电池时,底层胶带不动,只将用于密封的胶带撕下来就可以了。操作还算简单,密封效果还是不错的。

    更换的船底也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下面是飞行视频,姿态很不错。后掠翼让飞机看起来很优雅,正如它的名字sea angel一样~

网友A:
断阶的作用是啥?往前一点和往后一点有却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阶的作用是啥?往前一点和往后一点有却别嘛?

为了方便飞机离水,摆脱水面对机身的“吸力”。
位置在重心偏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飞机离水,摆脱水面对机身的“吸力”。
位置在重心偏后一点。

好  谢谢啦

网友(2023-01-26):
你好,请问红豬的3D打印件可以提供下吗,我的也是FT的,水上起飞老是漫水,水花打到螺旋桨,自己用KT版也试过割船体,但是都失败了,可以的话麻烦提供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