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数字图传工作逻辑!

楼主(2020-06-15):
  大家好,大疆高清数字图传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由于大疆得生态是闭源系统,我们无法从官方渠道去获得图传得工作方式,为了摸清楚图传得工作逻辑,方便我们更合理得使用天线,我们做了大量测试,现在分享给大家。  首先确认了一件事情,大疆得天空端两个天线都有发射和接收信号,但是和眼镜与遥控建立握手信号是右边天线,如下图:

  天空端在上电的时候会满功率进入8信道,和眼镜联络上后会和眼镜设置同步

  眼镜端右上角天线 和图传画面左下角的信号强度格有直接关系, 是天空端收到该天线信号反馈到眼镜的rssi,图传右边的码率是4个眼镜天线收到的合成信号,而左边的信号格度是一个眼镜天线起主要左右,造成两者不同步。所以大家会感觉图传画面没问题信号格度爆红了。
用我们套装的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情况优化天线安装方式,让体验更好些!
大疆的图传对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平常用最好用低信道,可以避开wifi干扰,最后以一个疫情期间飞的视频给大家做参考,环境噪声对效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天空端

天空端

网友A:
所以....会有新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会有新品么?

现在这套成熟度最好,新的估计只适合某些极端玩家,比如干活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套成熟度最好,新的估计只适合某些极端玩家,比如干活用的

图传天线,蓝色热缩管在左边吗?

网友:
枫叶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蓝色热缩管在左边吗?

按照图片上的方式使用,能兼顾到大家的使用习惯,信号格度会强一些,实际飞行的图传效果差异不是太大,码率最直观和准确。降低到10以下就要小心了

网友C:
蜗牛那个小天空端只有一根天线吧。。。

网友:
蜗牛天空端是好像是只有1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牛那个小天空端只有一根天线吧。。。

是的,没问题。 实际测试没有压力,直达信号和反射信号都能收,复杂环境优势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问题。 实际测试没有压力,直达信号和反射信号都能收,复杂环境优势还是有的

OK

网友:
视频打不开!!!

网友:
考虑到蜗牛单天线用的是左璇,眼镜的右上因该装左璇才对,天空端右边也装左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套成熟度最好,新的估计只适合某些极端玩家,比如干活用的

枫叶天线比dji原装的,效果强多少?一直想买没有买。

听说枫叶天线有升级版,升级版效果好多少,价格大概啥范围。等入手新版枫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