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锁尾问题!!

楼主(2020-06-15):
新手求助!锁尾问题!!前段时间入手K110。已经小炸几次。只换了大齿轮四个,其它的都是原装没动。现在发现新问题。有的电池刚充好满电上机使用时,电量足的时候锁不住尾。表现是飞机顺时针转,感觉是尾电机推力太大。等会电量消耗一些时,才会锁尾正常。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两轴不歪、四个轴承没坏,尾管没松、大齿没坏咬合平稳
如还有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轴不歪、四个轴承没坏,尾管没松、大齿没坏咬合平稳
如还有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谢谢大神!

刚把横轴换了,主轴看起来没有问题,六个轴承都换了。有时还有这个问题,不是每次都有这个现象。只是电量足的时候有。量了一下,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电池电压是4.2V。也没有超过范围。

难道真得要备一个主板了?飞机到手还有十天才满一个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刚把横轴换了,主轴看起来没有问题,六个轴承都换了。有时还有这个问题,不是每次都有这个现 ...

小问题不比在意,更能训练出技术,以前丘比特V3、ESKY004飞飞试试

现在伟力K100的锁尾效果已经是10年前一个差不多1000元的GY401陀螺仪锁尾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不比在意,更能训练出技术,以前丘比特V3、ESKY004飞飞试试

现在伟力K100的锁尾效果已经是10年 ...

那就先练练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不比在意,更能训练出技术,以前丘比特V3、ESKY004飞飞试试

现在伟力K100的锁尾效果已经是10年 ...

ESKY004你也飞过?那资格够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KY004你也飞过?那资格够老了

004会展门口水池上继续飞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2MTA2NTMy.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677778fad4d7accfc547e5bbe221d1399 长按复制此口令 $DpH41y3Xfbw$,打开【优酷APP】就可以看了~!

我十年前的004视频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