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充电神器ISDT艾斯特P30

楼主(2020-06-15):
    收到样机近2个月了,飞了近500个起落,一直在用P30。同时在用iCharge 308,406,以前用过720i和Graupner EX1400。这几个充电器都不错。其实我觉得ISDT还缺一型产品,那就是UNA6。
    很多模友用过ISDT Q6,性能还不错,颜值也好看。论坛里有很多模友说,Q6总坏要返厂。我的运气还不错,Q6一直在用,放在车里应急给遥控器充电,也给四轴充电。ISDT还有一些智能电池的概念,到现在为止,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智能电池。电池它就是一块电池,它能智能到哪里去,电芯坏了就是坏了,修不好了。ISDT家族的各种设备之间可以通讯,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有什么用。只知道电源+充电器。哈哈。。。
    ISDT P30充电器,期待已久!
(1)        交互界面友好。直升机模友,特别是只飞700级的模友,充电器用到的功能其实并不多。不得不说,ISDT在软件交互上还是不错的,符合大众的思维逻辑。P30总体来讲,操作简单,菜单明了,上手快。
(2)        工业设计优秀;虽然不能说像是艺术品,但是一直很欣赏ISDT的设计,从开始用SC608,到Q6,到2407,到SP3060,设计都还不错。2407的话,功率有点小;买了SP3060,功率1800W,功率是大了,但风扇噪声太大了。并且我也不觉得1800W特别合适,因为700级充电的话,2块电池20A充的话,只用到1200W差不多了,1800W有点不上不下;但是特别适合P30,P30可以设置到1700W,但是也不能同时充4块,也是只能充2块。P30的50A充电,只能给航拍的兄弟们用了。
(3)        性能卓越;由于插线板功率的限制,基本上只能同时充4块电池,现在用6个充电器在家充电,卧室,厨房,客厅各2个充电器,同时充12块。其中P30和308放在客厅,为了达到同时开充同时充好,308用18A充电,P30用15.5A充电,基本上可以达到同步。P30充电还是挺快的,也试了一下30A充电,没问题,更快,只是心疼电池。电池一般用格式45C 5000mAh 6S, 5C。 如果5C充的话,就是20A,也还行。但,电池也就用2年。男爵电池也不错,也是20A充,2年了还没怀孕。说得有点远了。总而言之,P30充电还挺快的。
(4)        价格不知道?308好像1500元左右,不知道P30如何定价。从做工上看,与308相当就可以了,太贵了对模友不友好,哈哈。。。
(5)        功能强大。P30竟然可以当做电源用,还可以蓝牙直接升级固件。刚拿到手的时候,固件版本低,到处都是bug,各种显示错误,不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是充好了,各种功能也不能用,电压标定也有问题,现在升到0.25版了,好多了。只有一个“返回”菜单有些问题,“返回”应该是返回上一级菜单,现在一“返回”就回主菜单了。不太好。标定功能也很好用,还可以同时开充2路。支持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APP应用,可以手机对其进行操作。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个鸡肋,现在用手机也挺方便的。主要是因为P30的触摸屏手感并不是很好,那个虚拟按键不是太灵敏,还是自己手机操作比较舒适。
实际上,P30的体积并不是很小,与308相比,正面板是小了,但是高度上来了,所以体积并不小。平衡线的出口在2侧也不是太好,应该和电源放在一起。其它好像没有要说的了。
谢谢!

网友A:
说航模充电器比较稳妥,毕竟固定翼、多轴都一样用闲着无聊不喜勿怪

网友B:
什么叫当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航模充电器比较稳妥,毕竟固定翼、多轴都一样用闲着无聊不喜勿怪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当电源使用?

你看一下菜单。通道1可以是可调的直流电源5-24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菜单。通道1可以是可调的直流电源5-24伏。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可以科普一下吗?

网友C:
我就关心两个问题,1.手机蓝牙断开后怎么重新连接 2.充电及测电阻的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可以科普一下吗?

应该是可以调机的时候当做电源用,就不用一直接着一块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关心两个问题,1.手机蓝牙断开后怎么重新连接 2.充电及测电阻的精度如何

手机蓝牙断开后,可以在设置菜单中,有无线连接,进行蓝牙连接;第2个问题,充电的精度是指测电压的精度吗?我觉得不如308准确,308精确到小数点3位,P30只精确到2位;测电阻的精度,我理解为测内阻的精度,不太了解电池的这个参数,我无法判断其精度。感觉是内阻越大,越容易发热,能充进去的电量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可以科普一下吗?

就是一个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电压可在5-24V之间调整。具体有什么用,依靠模友有没有对不同电压的需求。如果你的某个设备正好需要8V的电压,而你没有这样的电源,那这个功能就有用了。

网友:
那天看预售价,好像是1100来着。

网友:
充电器个人感觉不要功能太多太复杂,容易坏,功能够用就好,耐用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给12S或14S直接充电,就这还给700用?麻烦死了
A9这种神器建议了解一下,便宜又强大,P30这种半吊子货 ...

A9 功率太小,飞700不够用。
实际上,700并不需要12S充电器,只需要充电功率够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9 功率太小,飞700不够用。
实际上,700并不需要12S充电器,只需要充电功率够大。

人家说的是ev peak的A9   12s25A直充的,,,,,。确实吊打p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说的是ev peak的A9   12s25A直充的,,,,,。确实吊打p30,,,。

不说我还不记得,那个A9我刚好有。。。

网友(2020-09-06):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电压可在5-24V之间调整。具体有什么用,依靠模友有没有对不同电压的需求。 ...

比喻你用12v输入,你有另一个设备要24v的。这就用得上了,对吗

网友:
目前外场一直使用艾斯特,对艾斯特的印象很好,充电迅速,平衡快。特别适合外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