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模型
请教:液压油缸如何调速?

楼主(2020-06-15):
新人小白请教各位前辈,在负荷不变的前提下,液压油缸如何调速?是调整液压泵功率还是用
舵机
调整节流阀?
调整液压泵功率是否会有较大延迟?调节节流阀尽管比较直接,但似乎没有合适的成品配件出售。

网友A:
比例电磁阀吧

网友B:
动作快就是充油要快 如果你换向阀已经开到最大那么就加大油泵功率增加压力 参考注射器吧 要想注射的快一些就使吃奶的劲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