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飞控和F3飞控最新版固件支持到哪个版本了

楼主(2020-06-16):
       F4V3S飞控和F3飞控最新版固件支持到哪个版本了?我看现在最新有4.2版,但是好像没有对应飞控的固件了。

网友A:
F4v3肯定支持bf4.2的,f3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v3肯定支持bf4.2的,f3没用过

是用哪个固件

网友B:
要是没记错的话,F3飞控最高能刷到4.0.3,因芯片性能和存储方面的短板,有些功能做了些精简,比如LED灯阵,但飞起来还不错,当然也能刷较新的,但得到WIKI找专用的固件了,比较麻烦了;F4飞控最新4.2.0都支持,只不过现在是通用固件,控飞控主控芯片型号选烧录文件,你的飞控应该刷betaflight_4.2.0_STM32F405.hex,但之前在CLI里输入dump hardware命令把硬件信息显示并保存成文本文件,然后全擦除刷新,之后再进CLI里粘贴前前头保存的并运行SAVE就可以了,以后的事儿就和以前一样了,当然调参软件也得更新成最新的10.7.0了,BF以后的版本都会是这种形式的固件,因为可以大减少开发人员针对上各种层出不穷新老飞控的代码维护量,而把精力更好的放在不断提升飞行质量和性能的焦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记错的话,F3飞控最高能刷到4.0.3,因芯片性能和存储方面的短板,有些功能做了些精简,比如LED灯阵 ...

谢谢讲解。。。

网友C:
这样说来F3飞控已正式退出舞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来F3飞控已正式退出舞台了

在软件支持上大致是这样,做为老飞控以后的新固件带来的改变是体验不到了,但感觉刷4.0.3固件用默认PID的F3 开ONESHOT125 5寸机飞行起来手感也不太逊色于刷4.2.0固件并开启双向DSHOT300的默认PID F4 同机架、电机、桨的 5寸机,最新固件得细调PID才能飞得更舒服。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以更低的成本继续用老机器来练习飞行,甚至用最古老的CC3D刷BF的飞机来练习,而电调最少要支持ONESHOT125或以上,当然你也可以全部更新软、硬件来继续折腾之路,比如上F7 32位电调,数字图传及6S和更暴的动力等等。我平时一主一备机就是同机架的F3 F4 5寸机及一个用于室内及复杂地型穿越的格普小麻雀.了,固件为3.5.7及默认PID。

楼主:
今晚回去就刷刷看F4V3S 固件4.20怎么样,能否刷入成功

网友:
INAV的话 支持到2.5.1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