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服务器电源,如何让他启动

楼主(2020-06-16):
拆下来一台HP服务器,想让他启动,用来给充电器供电

网友:
分线盒呢

楼主:
没有,服务器上拔下来的

网友:
淘宝卖家问。百度也能查到类似的。

网友:
中间那几个小引脚中的两个短接就启动了,具体是哪两个得看说明书了,或者自己拿根线试试看~

网友:
中间的那几个小脚 ,先要找到地,然后再测量其他的几个脚 对地的电压,通常电源的启动脚 是其中5 V的脚 对地短路后就可以启动了,有的是对地触发一下,象PC电源一样,有一些是必须对地常通是启动,断开就关机的,这个要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