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穿越

楼主(2020-06-16):
穿越大神们可否推荐一套稳定可靠的配置吗,比如机架,飞控,电调,电机都用什么,我想飞暴力的,没事追拍啥的那种,感谢了

网友A:
哔哩哔哩搜 风清扬 有个ET85的配置,很不错,我在用。
新手就别想暴力了,2s电配10000kv的1103,室内室外均可,而且特别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哔哩哔哩搜 风清扬 有个ET85的配置,很不错,我在用。
新手就别想暴力了,2s电配10000kv的1103,室内室外 ...

好,我去看看

网友:
mobula6或者mobula6 HD

网友:
我入坑是买的et85,室内室外都能飞,实在可能稍微欠点,耐摔。暴力问题等你练熟了再说,先整个套机到手直接飞,自己装机会面临很多问题,练习飞才是正事。

网友B:
可以考虑来架翼飞的涵道穿越,我飞的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来架翼飞的涵道穿越,我飞的感觉不错。

函道跟普通机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C:
首先,老手飞得再久也可能会炸鸡,那么再好的设备也有炸坏的可能,更何况你还自称小白,炸鸡几率更高

然后,不知道你想要套机还是组装机

其次,预算多少,有没有遥控,眼镜,显示器之类的

综合这些,才能在一定的价格内给你选一套相对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函道跟普通机有什么区别呀

目前机架具体可以分3种,涵道,竞速,花飞

涵道就是有个桶包着螺旋桨,商店说更安全(我觉得是放屁)相对其他机型更稳定一点,无法做一下特技动作

其他两款看名字应该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函道跟普通机有什么区别呀

安全,不伤人,而且炸鸡可以保护电机什么的,主要是拆装麻烦,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老手飞得再久也可能会炸鸡,那么再好的设备也有炸坏的可能,更何况你还自称小白,炸鸡几率更高

然 ...

有控,有屛,没眼镜,主飞直机,预算没标准,中上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控,有屛,没眼镜,主飞直机,预算没标准,中上等吧

机架:格普Mark4
天线座:格普原厂打印件
机臂保护:格普原厂打印件
飞控和电调:大通曼巴F722S/F50PRO飞塔或者别的牌子F7飞控
电池:格式金砖 6s-1300
电机:T-Motor破风F60PRO Ⅳ KV1950
桨叶:HQ 5040
图传发射:黑羊UNIFY PRO32 5G8 HV
图传天线:TBS TRIUMPH PRO(MMCX)
摄像头:Caddx平头哥2.1mm
蜂鸣器:JHE42B Finder 110分贝

群里发的配置,自己加减配吧,不一定用上面的牌子,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格普Mark4
天线座:格普原厂打印件
机臂保护:格普原厂打印件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