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机是不是比较抗风?

楼主(2020-06-16):
锤子机买后悔了,应该先入个微6直的。

网友A:
六通机要练模拟器,和四通机完全是两种飞行器,手感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通机要练模拟器,和四通机完全是两种飞行器,手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知道,但听朋友说飞行操作摇杆的方向4/6是一样的,我想可能只是轻重不同吧?

网友B:
6通机没有姿态限制,翻过来都可以,从这点上来说是比较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机没有姿态限制,翻过来都可以,从这点上来说是比较抗风。

如果开始只玩4通机的动作还需要练模拟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开始只玩4通机的动作还需要练模拟器吗?谢谢

要。等你模拟器里视角不用追踪用固定视角了,那就差不多OK了。

网友:
六通机抗风性好主要是因为螺旋桨角度可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听朋友说飞行操作摇杆的方向4/6是一样的,我想可能只是轻重不同吧?

作为过来人,说几句,随你怎么想象吧,总之超出你的想象,试过真机或者模拟器,你就知道厉害了。你四通机玩的再好,第一次遇到六通机也会傻屄了。
想得再多不如试试,就试模拟器好了,省的炸机浪费钱。

网友:
想要抗风的话,2S电  六通双无刷才行。

网友:
我后悔当初没要锤子机,,微六直太小了抗风也一般,不好练技术,室内飞航线好玩,决定练模拟器就450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过来人,说几句,随你怎么想象吧,总之超出你的想象,试过真机或者模拟器,你就知道厉害了。你四通机 ...

还真是,随你一开始怎么想的,就是试了飞了就服气了

网友:
抗风是有技术才抗风,没飞过的用3D模式起飞都困难

网友:
垃圾飞机。

网友:
如果把6通机的螺距固定,陀螺感度固定,不翻不3D,等同4通机,

会比4通机抗风吗?

网友:
其实很多人也是从四通机玩起,再一步一步进级。

网友:
从四通入门没有错,一开始练的是舵面反应,我就是从v911开始入门的。

网友:
四面悬停稳了就能玩6通

网友:
小飞机室内玩玩就好了,室外还是选个450以上的玩吧

网友:
看你所谓的抗风是多大的风,一般500以上的机子相对抗风能力强一些。另外同样大小的四通机和六通机因为螺距一个固定一个可变,差距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