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3 来个自旋钟摆

楼主(2020-06-16):
(无正文)

网友:
不错不错。电机温升怎么样?

网友A:
有没有模友买了这个Mo3小电直的,在天气30度左右时飞上一块电池下来,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温度分别是多少,有测试过的吗?
就怕这款飞机的主电机和伟力K130一样温度超级高,那就没多大意思了

网友B:
若是仓兴达代工的可就放心了。

网友:
牛逼的技术

网友:
问下配件什么时候上架?

网友:
主电机温度比K130低,可以连续飞多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仓兴达代工的可就放心了。

和仓没任何关系 双无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模友买了这个Mo3小电直的,在天气30度左右时飞上一块电池下来,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温度分别是多少,有 ...

尾巴还好,主电机烫手(70-80度的样子),不过我没连续飞,都是飞两电休息一下,应该不会烤花电机安装座,总体来说,比K130好很多,跟手程度高了很多,就是尾巴右自旋遥杆回中那一瞬间,我看到电机是从完全停止的状态突然提速,导致飞机左自旋地圈(即甩尾一圈)后才能锁住尾,这种情况整个过程大概3秒,新手很容易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巴还好,主电机烫手(70-80度的样子),不过我没连续飞,都是飞两电休息一下,应该不会烤花电机安装座, ...

这个对他们厂里简单,修改一下参数就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尾巴还好,主电机烫手(70-80度的样子),不过我没连续飞,都是飞两电休息一下,应该不会烤花电机安装座, ...

这个对他们厂里简单,修改一下尾参数就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他们厂里简单,修改一下尾参数就可。

m03的主电调与陀螺仪有8根线相连,4根是5V的BEC,1根主电调信号,1根尾电调信号,1根是电源正极,还有一根不明,我猜测是主电调的换相信号,用来测电机实时转速的。
m03在电池电压还足够的前提下,主电调定速与电池电压和螺距的大小都无关,大桨转速与遥控油门值对应。以下实测值,供你参考。
油门范围0-100,转速为大桨转速,单位为rpm
50  2830
55  3100
60  3380
65  3640
70  3900
75  4180
80  4460
85  4700
90  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m03的主电调与陀螺仪有8根线相连,4根是5V的BEC,1根主电调信号,1根尾电调信号,1根是电源正极,还有一 ...

  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还好,主电机烫手(70-80度的样子),不过我没连续飞,都是飞两电休息一下,应该不会烤花电机安装座, ...

改一下 行程 应该不会 自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03的主电调与陀螺仪有8根线相连,4根是5V的BEC,1根主电调信号,1根尾电调信号,1根是电源正极,还有一 ...

还是9T电机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9T电机齿?

电机9T,大齿54T

网友B:
好的,朋友己买,是8T齿,我算下来转速在50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朋友己买,是8T齿,我算下来转速在5025。

我买的M03是9T电机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9T电机齿?

这是我买的m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