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尾舵机两个小问题。

楼主(2020-06-16):
1:连接电脑后,进入尾舵设定,垂直装入摇臂,设定结束后,退出电脑连接,通电飞行,尾舵臂确不是垂直的,滑套靠近尾桨一边。不过能正常飞行。
2:悬停尾巴向左摆有回弹,向右没有,开3D两边都没回弹。

网友A:
舵机臂垂直还要尾滑套两边的行程也是一样的,通电后正常飞行时舵机臂是不一定垂直的,他是要根据飞行状况实时修正的,所以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垂直还要尾滑套两边的行程也是一样的,通电后正常飞行时舵机臂是不一定垂直的,他是要根据飞行状况实 ...

还有个问题,vbar是不是不能调十字盘高点和低点水平?只能调中点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vbar是不是不能调十字盘高点和低点水平?只能调中点水平

K8都可以,V8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vbar是不是不能调十字盘高点和低点水平?只能调中点水平

这里调

网友:
不能调十字盘高点和低点水平的話就是要花錢要升級

网友:
pro版有博士帽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