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高手,玩F3P板机,用1500KV电机和1900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20-06-16):
玩F3P板机,用1500KV9寸桨,还是1900kV8寸桨好?

网友:
我用的KV值1500、8寸桨、2S电池。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高手,只是玩的时间久点。优缺点不好说,但区别是一个比较温和一个比较激烈。换言之,kv值小一点的飞起来柔和、飘逸,kv值大点迅猛、暴力。如说的不好还请真正高手指点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高手,只是玩的时间久点。优缺点不好说,但区别是一个比较温和一个比较激烈。换言之,kv ...

谢谢强哥 百忙之中给予回复 。

网友:
选前都,低KV大桨,动力足,舵效强,更有利于做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强哥 百忙之中给予回复 。

选择1800左右kv的2s电池,最关键是减重。电池用400mah以下的。把多余的长的线剪短了,重新接。强哥说的对,高kv稍微暴力动力更足,低kv缓慢飘逸。最关键两尾翼不要用拉杆,要把两舵机放在机翼那里,重心才好。然后要用拉线,记得。拉线是不会有任何无谓的嘘位的,两个尾翼控制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