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轻木]有一种感动叫没有烂尾,记第一次自制一架轻木上单翼的那些日子

楼主(2020-06-17):
        其实这架上单翼是18年的想法了,那时候因为蓝精灵滑翔机的缘故第一次接触到木机,被它硬朗的操作和回馈满满的手感毒到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到了近乎洁癖的认为非木机不好飞的地步,但是看了看某宝却又止步与价格,终归是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我无所适从了很久。
        说来人心变得真快,那时候的我可能意识不到时间成本的珍贵,看着各家品牌的轻木练习机,非常坚定的觉得这飞机我自己也造得出来,于是埋头在CAD里两三个月,期间因为对整体设计没把握购买了千里马老师的大红鸡图纸,但是后来在解读图纸的一个月里出现了类似于机翼不想用皮筋固定、要有尾轮、尾翼要快拆等等的想法,于是不停的否定肯定再否定,无数次修改后已经完全不是之前的设计,仅仅保留了原设计中机翼的设计思路。
        半个月后我找天使老师切了这套上单翼的材料,最后因为怕麻烦还是保留了橡皮筋固定机翼的原设,但是机翼左右可以快拆成两片,但是没有想好怎么既设有尾轮又能够快拆平尾的方法,抱着一种先做着试试的想法热情满满的把一堆木片抱回家,跟媳妇扬言我要用一百块的成本自己打造一架堪比成品的上单翼。但是后来真正做的时候各种之前画图没考虑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我先做了机翼,非常感慨千里马老师斜肋的设计,感慨它的抗扭非常好、蒙皮以后很**,也感慨做起来真TM复杂还考究手艺,怪不得成品机多数都用前后蒙版的设计。后来把机身也做好了,一时兴起把平尾也做成了可快拆。然后,然后我就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第一,装不装尾轮,马老师是不装尾轮的(额,马老师息怒),完全没考虑这回事,我不仅没想好怎么装尾轮还给做了一个平尾快拆,难上加难;第二,主翼的后缘部分在结构上是跟主体分离的,连接仅仅是502粘了一下,这种设计如果用橡皮筋固定机翼还好,但是如果想用前插销后螺丝的方法,那么翼根的后缘就会成为螺丝的受力部分,强度堪忧,而且马老师做副翼的方法实在是太考究手艺了,得设计模板治具才能做得横平竖直。
        这两个问题几乎纠结了我半年,在这半年里我琢磨这架轻木机太多太多,从机翼插销的受力怎么解决,到起落架怎么固定,甚至于机身内怎么放电装,都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有点疲惫,也有点审美疲劳,于是玩了一阵KT机,从木机复杂的设计到KT机追求极简有高效的思路,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知是一种自我放逐还是放松。
        后来机缘巧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方法非常简单,改前三点,皆大欢喜,但是机身木已成舟,临时加的前起落架固定部分,以及用一个方向舵机的同时控制垂尾和前轮的拉杆怎么走位,这些东西都需要尝试、思考、再尝试,最后既保证了转向足够,也保证了舵机给垂尾有足够的拉力。说真的,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想设计好一架好的木机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思考的,以前电装这些都是一股脑的塞进机身就完事了,根本不管位置和走线,现在想做到精益求精就得考虑电机线好不好连,电调能不能单独拆卸,电池位置对其他部件有没有干扰等等等等,不再是机身足够大随便装那种想法了。这些事解决以后我又进入了疲劳状态,副翼的事已经是看着就头疼了,做了一半的飞机再次被我束之高阁。
        再次把这架飞机拿出来装是今年疫情那会儿了,契机是我在看木机制作视频的时候突然想到副翼可以用一块完整的截面三角形的轻木块直接做啊,所以果断某宝搜了一下,居然有底32mm高8mm直角三角形截面的轻木块,喜出望外。
        所以在这个漫长的家里蹲的 2020,每个有闲暇时间的夜晚,我拿出尘封半年的飞机,轻轻弹去灰尘,突然有种鼻子酸酸的感觉,我来了,我从未放弃过你!!!
未蒙皮前

一、机身设计

        正如我之前所说,一架好的飞机,机身一定要考虑电装怎么装,不仅要考虑每个部分放在哪,还要想想电调的线连够不够长跟连电机,然后电源线够不够长连电池,电机电调装好以后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能把手指伸进去连那三根线,这些东西如果不考虑好一旦做好以后就会发现非常难装,而且后期万一要维护换部件就更难受了。
       我的设计大概如下:

        最前面一片隔框上面加固了一层玻纤,开了两个孔,用作最后固定机翼的前插销。
       临时加了一片隔框,装前起落架的摇臂。

        电调考虑后期可以拆下来换,所以在机腹做了独立的舱盖,而且兼顾散热。

        机身的其他部分没什么好说的,做好舵机拉杆的导管,用环氧固定,考究的都是打磨功夫,

        最后上电机和起落架试一下,起落架用了最小号的成品起落架,大概40g重吧

二、机翼制作与改良
        这是一年前做好的机翼,经典的斜肋设计,但是非常考究手工,斜肋的很多地方都要修整,略有误差。

        然后就是做插销来把它固定在机身上,这里用了一根正新鸡排烤串的签子,两个隔框定位,这应该是最结实最简单的方案。

        然后就是蒙版,我在这里用了全502的方法做粘合,这里我非常推荐卡夫特的502,流动性高,但是也不会干的太久。这里唠叨两句选胶的体会,502这玩意是跟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化学反应后干燥粘合的,我以前也经常用那种干的很快的502,但其实粘的并不牢,原因就是胶还在表面就干了,完全来不及渗透到木材里面,已经干了的502阻止了后来的502渗透到木料里,所以不管你涂多少胶,粘住的部分就只有第一下的那一点点。反过来高流动性缓干502就能渗透的非常好,粘的也结实,近似于白乳胶的原理,还比白乳胶干得快,也不需要打钉子什么的。

        接着就到了我最苦恼也无法回避的那个问题,翼根的后缘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来说应在在翼肋设计上就应该是全肋的形状而不是扣除副翼的形状,但是事已至此,想让这部分牢固就必须加强,我用了一片0.1mm的玻纤把两部分连接起来,再通过蒙版继续加强,以求得在打孔固定到机身上根机翼其他部分之间有足够的连接。

       这样一来强度绝对刚刚的,下面就是打磨,我这里用的方法是把轻木条刮出薄薄的一层,补在需要的地方,干透后打磨

        这次打磨的时候我把自己逼了一下,试图打磨出最光滑的效果,因为越是光滑,蒙皮就会越结实也越漂亮。以前做高达时留下很多田宫的砂纸,不得不承认效果就是好,一股脑全用掉。而且还有一点最关键的,打磨以后不要拿刷子刷粉尘,轻木非常软,如果刷子过硬的话会在轻木上形成道道,不一定能够完全把粉尘刷出来,最好的办法是用干棉巾,家里有娃都知道,这一步一定要做,粉尘多的话蒙皮是烫不牢的。

看看最后的效果,镜面可见了

        其他部分也如法炮制,打磨是个细致活,做的越细就会获得越好的效果。

        完成

三、副翼与尾翼
        之前说过,这次捡起来的缘由是整片轻木做的副翼,这轻木用机器加工过就是好,省去我打磨后缘边角的麻烦,而且我也打磨不到这个程度啊。

        然后给副翼在主翼上连接的合页开缝,这里用了硬边胶带,是一种给高达刻线时用来定位刻刀的胶带,贴好以后在用刀开缝就会非常非常直。

        尾翼没什么好说的,机身里面预埋了三个M2反爪螺母,平尾相应的开孔,接触面贴玻纤加强。

        基本上已经快胜利了,组装起来看一看。就算不蒙皮我也觉得对得起她了。

四、蒙皮
        得益于之前精细的打磨,蒙皮非常顺利而且粘的非常牢固。透明黄对温度比较敏感,先用100°定位,再用120°收缩,看着蒙皮逐渐变得紧绷是一种种田收获般的享受。

       机身的颜色不知为何参考了闪3的颜色搭配,可能是因为当时买不起吧。

        副翼蒙皮后非常帅

        尾翼的舵面我只用了一片合页,为了减重,然后用一部分蒙皮做荷叶就行,足够结实。

五、上电装
        终于到了最后一步了

       然后用层板加玻纤的方法做了舵角,贼结实。

       然后就可以上电装了,我用的电装如下:
电机:2216  kv1400,配9寸桨理论上有1300g的拉力;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舵机:方向12g银燕,其他9g银燕足矣。

        电机的走线都有预留的孔可以穿,轻松连接电调

        舱盖用两个小自攻螺丝固定

        机尾那里留了两个孔,用于给上平尾固定螺丝

        最后装上机翼看看,大功告成!!!想哭

六、写在最后
        其实完工的时候小女儿就快出生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加快了我的进度,一直还想在飞机上把两姑娘的名字写成诗用篆体贴在机身上,等以后有空有心再弄吧。写这篇贴的时候其实特别想说些类似于担子重了暂时告别航模了之类的话,但是总觉得不应该那么消极。诚然,像这样这么严谨的做一架飞机固然更适合退休生活的闲适,但是我又怎么能保证那时的我还有这份初心呢,所以无论生活多苦,坚持就好,哪怕只能画画图也是爱好的延续。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的飞机是挂在墙上还是雪藏箱中,用心创造了她们,诚心对待过她们,记得那些制作她们与飞翔的日子,就够了。

网友A:
细致活!我是耐不下心去装木机,我那几个木机套材估计都快长毛了

网友B:
兄台有韧性!佩服!佩服!

机子做的漂亮!!

网友C:
最近也是忙于装修房子开店,一架山坡机断断续续的做了两个多月机翼都没完工,实在是没心思继续,估计要烂尾了,也有一种做完要退魔的感觉。

网友:
好手艺1

网友D:
这手工,一把好手艺

网友:
感觉机翼是桐木的

网友E:
过程详细、描述清晰、手艺精湛、精神可嘉,好文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F:
板是怎么切的,切口才能这么平整

网友G:
楼主手艺了得,佩服!
不过个人感觉,这架机实际用来飞的话,需要飞行技术非常好,降落要很轻盈,不能有丝毫闪失,不然很容易损坏。
有几个原因:1、铝合金主起落架看起来有点偏硬,降落时冲击力传递到机身,容易损坏木质机身。换成碳纤或钢丝起落架并且加固机身连接处会更安全些。前起落架也是,看起来钢丝有点偏粗了。2、副翼太长了,这样修正空中姿态可能会幅度太大,不稳定。3、升降舵比方向舵受力更大,12克舵机应该用在升降舵上。并且,升降舵和方向舵的舵面感觉都有点偏小了。3、马达安装位置感觉有点单薄,防火板可以考虑加强一层或者做一个盒型的马达安装座,这样可以减小震动,避免马达猛然加速或降落时不慎拿大顶时损坏机身。4、舱盖是否铝合金?另外还有些固定螺钉好像都是钢的?建议螺钉都换成尼龙的,舱盖用木质或塑料的,这样在炸机时能最大程度的减小木质部分的损失,不然在炸鸡的大力冲击时,所有的金属零件对于轻木部分就相当于菜刀切豆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致活!我是耐不下心去装木机,我那几个木机套材估计都快长毛了

每天做一点嘛,你那手艺不做木机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有韧性!佩服!佩服!

机子做的漂亮!!

兄弟抬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是忙于装修房子开店,一架山坡机断断续续的做了两个多月机翼都没完工,实在是没心思继续,估计要烂尾 ...

我是每次不想做了放起来之前都会写一个小总结和下一步计划,抄在纸上一起放箱子里,下次就能接上之前的进度了

楼主:
翼梁、前后缘、翼肋是桐木,副板是层板,蒙版是桐木,其实设计的时候有些过重了,应该把翼肋和蒙版改用轻木,副板用桐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工,一把好手艺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程详细、描述清晰、手艺精湛、精神可嘉,好文

感谢捧场,只是想记录生活,找点共识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是怎么切的,切口才能这么平整

是找人用激光雕刻机切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手艺了得,佩服!
不过个人感觉,这架机实际用来飞的话,需要飞行技术非常好,降落要很轻盈,不能有丝 ...

您也是位高人,但是看来不熟悉固定翼。我来替楼主回答下哈!

楼主这个机型是上单翼还有上反角,说明这个是偏重滑翔性的练习机。总体布局、配置、构型都是比较经典的搭配。

1. 这种练习机比较飘,起降都非常容易。楼主的现有搭配既便宜(都是赛斯纳标配)又满足需求;
2. 练习机的副翼都是这样的细长条,搭配上单翼构型其实很稳很稳。我自己的轻木练习机又用KT板加宽了副翼,要不连横滚都做不了;
3. 防火板看不清楚不好评价。不过机子重量轻、阻力小的话,一拉就走的话应该问题也不是太大。

反正我觉得肯自己动手的都是高人,做的这么精致的更是难得。我现在连用KT板做都嫌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手艺了得,佩服!
不过个人感觉,这架机实际用来飞的话,需要飞行技术非常好,降落要很轻盈,不能有丝 ...

感谢兄弟的指点!
        1、的确如你所说,起落架的方案有些欠妥,我当时找了很久,市面上的成品里面我买的是最轻的了,碳纤维的固然好但是贵了点。也想过用3mm钢丝自己做,尼龙贴片固定,但是没有Z钳,总是做不到很工整,所以最后就买了成品。前起落架我不太认可兄台的想法,这个部分降落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结实,尤其是纵向上不能歪,不然肯定崴脚,想减震好只能用跪式减震。
        2、副翼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舵面大可以把多量设计小一点,曲线拉柔和一点,完全看个人调试的经验。之所以把副翼设计和机翼一样长是因为可以调整角度,下调一点增加升力,上调一点减小阻力,完全放下还可以当襟翼来降低着陆速度,这些都是从机翼的气动角度考虑的,滑翔机上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3、尾翼的舵面足够了,这么长的机身,尾力臂够大,练习机足矣,很多经典的小金星之类的设计,舵面可能还没我这大,方向之所以用12g是因为要兼顾前轮。
        4、马达的安装强度完全足够了,机身是层板材料,防火墙一层3mm层板足矣,四面包裹层板是个完整箱式结构,2216电机推力再大也就1300g,桨平衡只要没问题就不用担心,又不是油机。
        而且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机头的加强要适可而止,如果头朝下炸鸡,太结实的机头不会碎,这力量传导到后面你就等着机翼根部都跟着折断吧。全部加强就等于全部都很脆,你看我电机座都用的木制的。
        5、舱盖是银色蒙皮,还真没见过谁会铝合金做舱盖的,小螺丝全是铝的,主要固定螺丝都是尼龙,你说的没错,金属螺丝在碰撞时会损伤周围的木制材料,这点triplane老师在他的帖子里讲过,而且进一步说最好把尼龙螺丝穿过的孔用碳管包一层,这样损失更小

网友H:
机翼的肋板有点烧黑了哈,要磨一磨看着更舒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翼的肋板有点烧黑了哈,要磨一磨看着更舒服吧。

嗯嗯是的,里面空洞的地方很难打磨到,的确影响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也是位高人,但是看来不熟悉固定翼。我来替楼主回答下哈!

楼主这个机型是上单翼还有上反角,说明这 ...

解释的比我好,兄弟也是高人,就别谦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的比我好,兄弟也是高人,就别谦虚了

你俩够了啊,商业互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也是位高人,但是看来不熟悉固定翼。我来替楼主回答下哈!

楼主这个机型是上单翼还有上反角,说明这 ...

请你们两停止你们的商业互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你们两停止你们的商业互吹!

商业啥?!我这是白piao,不用给钱

其实主要是羡慕他这小女儿!唉.....也想要个女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业啥?!我这是白piao,不用给钱

你就一个儿子,而且在国外,想要女儿就要啊,怕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一个儿子,而且在国外,想要女儿就要啊,怕啥,哈哈

国外很辛苦的,很多国内很简单的事都要自力更生,不过蓝波湾兄没问题啦

网友I:
厉害啊,我的机翼前缘打磨老是打偏,歪歪扭扭的看着特别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啊,我的机翼前缘打磨老是打偏,歪歪扭扭的看着特别难受

那个地方是不好打磨,所以关键还是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把翼肋位置跟翼梁粘结实了

网友J:
舍不得飞啊,这么精雕细刻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也是位高人,但是看来不熟悉固定翼。我来替楼主回答下哈!

楼主这个机型是上单翼还有上反角,说明这 ...

嗯,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指点!
        1、的确如你所说,起落架的方案有些欠妥,我当时找了很久,市面上的成品里面 ...

嗯,你说的对,很认同。就是第四点,马达安装的问题,感觉还是加个盒式的安装座最佳,直接装在防火板上的话,没有缓冲的空间。如果有个安装座的话,一来可以过滤马达和桨的震动,二来撞击时马达座先溃缩,可以减小损失。
其实我们一般随便捣鼓的飞机不用这么讲究,随便固定一下能飞就行,因为总归会炸的,小炸就热熔胶伺候,炸到修不好的时候就把电装扒下来换个新机。不过兄台的飞机做工如此精湛,万一炸坏着实可惜啊。

网友K:
佩服楼主的手艺和毅力,不过这贴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后绝不自己做轻木机的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你说的对,很认同。就是第四点,马达安装的问题,感觉还是加个盒式的安装座最佳,直接装在防火板上的 ...

兄台说的没错,我后来又想起来很多全球的轻木机也是做一个马达架,原来是这个原因,不过就是得做个引擎盖罩子。嗯嗯,做的太细增加飞行时的心理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舍不得飞啊,这么精雕细刻的作品

哪有,抬爱了,做的更好的多的是,,都满天飞呢

网友:
工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佩服楼主的手艺和毅力,不过这贴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后绝不自己做轻木机的决心

看出来了,重点是不自己做

楼主:
不敢当,你那老飞机机头成那样了还能修复,你才是真正的匠人

网友L:
干滴漂亮!!!至于担心的防火墙是否需要电机架子的事情,
这种机飞行起来很容易,加之结构上来说,除非全油门干地球,一般磕碰对这个防火墙来说根本就是毛毛雨,既然全油门了,那剩下也就没啥了
多一个电机安装盒在diy制作的时候也多了一点费工的事情。整体设计又要改。而且机身侧板伸出来的部分已经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了,
一般做电机安装座的机子大部分是因为要做机头罩,
自己diy,简单达到功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干滴漂亮!!!至于担心的防火墙是否需要电机架子的事情,
这种机飞行起来很容易,加之结构上来说,除非全油 ...

感谢老师捧场,你们设计飞机的思路给了我很多帮助

楼主:
感谢论坛老模友加精,小弟继续努力

网友M:
木头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木头差了点

的确,桐木是某宝上找了一家切的,很不怎么滴,纹路容易裂

网友N:
兄弟手艺很赞。不知咋的,还是没能勾起玩木机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兄弟手艺很赞。不知咋的,还是没能勾起玩木机的欲望

我会努力以后有时间了继续勾引你,你那手艺可以做复合材料嘛,用我做副翼的这种轻木做机翼的后缘,可以把你现在所有飞机的升级和舵效都提高一点,降低一点失速点

网友:
漂亮的飞机,但我担心很重不好飞,嘻嘻

网友O:
飞机漂亮,好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飞机漂亮,好手工。

感谢捧场

网友(2022-08-24):
耐心、细致

网友:
顶一个,大制作了属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