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螺距延迟的现象

楼主(2020-06-17):
现象描述:
      猛推正螺距,飞机没有反应,约2-3秒后,飞机像弹簧一样向上窜,吓一跳; 要是慢慢推螺距就没有问题。出现故障时,升降舵是好用的。转速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向上推螺距是这种现象的话,还好说,只是向上飞;如果是向下拉螺距,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后果?

螺陀仪:Vlink; 舵机:futaba 275,276; 电调:好盈200A;电机:Xnova 700级。遥控器:VBCT。

也不是每次推螺距都是这种现象,偶尔有这种现象。

记得以前用Kbar时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怀疑螺陀仪有问题,还没确认。

VBCT的螺距曲线没动过。

谢谢!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从来没有这样过,但感觉问题出在陀螺仪和接收上面。

网友:
是不是遥控接触不良了

网友:
被PID了吧

网友A:
检查大桨夹止推轴承是否完好

网友B:
十字盘和在主轴上是否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大桨夹止推轴承是否完好

这个和止推轴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止推轴承有关系?

是的,如果止推轴承失效了或者错误安装会令变距的阻力变大

楼主:
遥控器飞别的飞机一切正常!大桨AZ700. 十字盘及舵机都正常。怀疑陀螺仪和止推轴承,目前已更换,测试后告诉大家。

网友:
遇到过,我的从新校正下电调油门行程就解决了,你的不一定,可以试试。

网友:
用KBAR的时候在地面推螺距有碰到过几次,重新上电之后恢复了,所以每次起飞前都检查舵机,还有陀螺反馈

网友:
如果十字盘 大桨夹转动顺畅 那一般就是油门 电调这里的问题了  把舵机线检查一下 这个700级不是开玩笑的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头部转动的地方不顺滑,轴承,倾斜盘,相位器,都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结果却十分诡异!
机子是亚拓500,mini vbar加vbc控。飞机炸水沟里了,完全沉没在水里,几分钟后捞出。然后清理清洁,自然风干,更换全机轴承。室内测试电机、电调、mini vbar都正常。试飞时出现螺距延迟现象,就是正常推螺距没反应,过一会儿突然猛往上窜,拉负螺距也一样,非常吓人,只好切熄火降落。后来找来本地一高手,让他试飞,也是一样的效果。在反复测试过程中,有一次陀螺仪上电不能自检,确认是陀螺仪问题。更换成另一个mini vbar后此机一切正常,飞了差不多一年后正常退役。
这个浸过水的陀螺仪就一直放着,自己不敢用也不敢卖了坑人。大约一年多以后,连着买了OXY2, OXY3,OXY4MAX几台机,手上的陀螺仪不够了,尝试着把这个傻陀螺仪拿出来用,结果一切正常。后来此陀螺陆续在TG520, LOGO 550, MSH 380等机型上服役,时间跨度接近两年,使用过程中一切正常。这两年我飞的不多,只炸过一次机是自己手法不熟,陀螺仪未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和在主轴上是否顺滑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和在主轴上是否顺滑

以前十字盘锈在主轴上,起飞推螺距飞不起来,反复几次飞机突然弹射飞起来,吓一跳 。。。。

楼主:
今天下午换了陀螺仪更换了止推轴承。好了,继续测试,我再反馈。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2020-08-18):
没事翻自己的帖子,回馈一下最后的结果,不好意思有点晚。应该是止推轴承的问题,太卡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