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充电

楼主(2020-06-18):
  1,外场充电电不插平衡头。对自己电池压差大致了解情况下。这样就算某片电压过高了,只要不超4.35v立刻用影响不大。而且插上平衡头是会把电芯里容量较小的电芯充入更少电量,飞行放电时又第一个放完电。不如串充充入相同容量,某单片电压高一点也没问题(不超4.35)。
  2,充电电压可以调高点比如4.25v每单片。充电器充电电流慢慢变得很小了就可以停止充电直接用了。这样又快又感觉爽。我之前把身边大大小小电池(几百毫安到两万二毫安都充过高压,未见发热,异常。之所以这样尝试是因为之前浏览查阅高山兄帖子,坚定了我也试试,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想误导别人。所以仅供参考了。当然,充高压必须尽快就要放电使用了,不然存储过程损耗更大。这个问题上仅供参考。大家都是为安全飞行。
  3,电流在2c到5c之间,外场就是要快。
  4,最好买两三块电池就够了。不需要买的多。以前总想买更多电池然后每块去飞,其实很花钱,现在要的就是这两三块的使用率。现充现放。
  5,搞个电包,外场充电,回家就又能回收放电了。
  6,外场飞完回去再平衡下,保存。a6最好了。
   以上全是自己一些想法和经验,当然这个充电电压超压会引起争议。不对的地方希望大神们批评指正。

网友A:
不建议充电到4.35

网友A:
你设置的4.35只是理想状态下,涉及到充电器的精度,环境温度等等。长此以往必定会有某片电芯过冲。特别用的模式又是电包加几块电池。得不偿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4.35只是理想状态下,涉及到充电器的精度,环境温度等等。长此以往必定会有某片电芯过冲。特别用的 ...

对,我会充到4.25。但单片不超4.35v立刻使用我觉得也可以,当然了,大家只是参考。其实是不插平衡头,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充电到4.35

对,正常不急没必要,但是不插平衡头,直接设置4.25v每单片,充电电流慢慢变小了就可以停止下来直接用了,感觉挺爽的,不过仅供参考了。

网友B:
电池还是要多买点,夏天,充电,还是等电池冷一点再充,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还是要多买点,夏天,充电,还是等电池冷一点再充,安全。

电池确实是热的,我会2c稍慢点充,资金足可以买多点。只是忽然觉得玩飞机就要逮住两三块电池往报废的飞,主要我这偶尔才飞一下,电池买多了都平时放着呢。

网友C:
电包容量超大,安全一定要小心,电包的电芯一定要用磷酸铁锂,密度小些,但安全,也耐满电存储。
暴力一点使用无非就是电池寿命受影响,这个就看个人。
至于充电电截至电压,感觉得看气温,夏天别充太高。电池如果热了还是要冷却下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包容量超大,安全一定要小心,电包的电芯一定要用磷酸铁锂,密度小些,但安全,也耐满电存储。
暴力一点 ...

您这都是经验之谈啊,电包用铁锂,充电控制电池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正常不急没必要,但是不插平衡头,直接设置4.25v每单片,充电电流慢慢变小了就可以停止下来直接用了 ...

多飞半分钟意义不大啊,我实验过,容量衰减了,每这样做一次,大约2200毫安的电池,衰减了百分之1左右,我当时只是冲到4.25v。放完电到与之前一样3.85v再充,容量少冲进去1/100左右,就这样子。有得必有失吧,如果是比赛的情况,值得的。平时练飞,好好保护电池脆弱的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飞半分钟意义不大啊,我实验过,容量衰减了,每这样做一次,大约2200毫安的电池,衰减了百分之1左右, ...

您是太专业了,这个都测过,但是哦 容量是不是一般用放电放出多少为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太专业了,这个都测过,但是哦 容量是不是一般用放电放出多少为准呢

很多充电器都支持充的容量的,每次你测试,用储存模式放电到3.85v然后等充电器完成,然后用平衡充模式充电到4.2v,停止后,记录容量。然后同样的步奏,充电到4.25v,然后使用,没电后,静置到环境室温,用储存模式到3.85*然后又充电到4.20,与之前的数据对比后,得出少冲进去1%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