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简单介绍几款地平线接收机2

楼主(2020-06-18):
因为之前的账号密码不记得了 又不知道如何找回,所以新开一帖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第八块  3S 双发30MM涵道 SAFE板子 型号:SPMAR6430T
通道数 6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 5通道飞行模式切换(SAFE/AS3X) 6通道拓展及编程通道
这块板子是目前地平线新出的一款板子,也是从新款飞机拆下来的(PS炸鸡的无奈呀)。大小与A10双发28涵道板子一致,新一代板子增加了SAFE模式、遥测(飞机电压回传,IX12能看其他没试过哈哈)灯光接口。主板堆料方面有所提升,射频头也加了散热片。感觉比之前的稳定很多。新款接收机支持2-3S供电,官方推荐电池 800毫安 45C 。电机输出2个 7A无刷电调,配合30MM涵道使用,推力218g 原装适配飞机飞行重量186g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3S供电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机接口朝上,不可参调。横排接口为机头方向
模式切换: 三种飞行模式1-SAFE模式下红灯 蓝灯常亮(通道5设3段开关) 飞机可控舵量小 2-AS3X模式红灯常亮
灯光解释:红蓝双闪 未对频 蓝灯长亮 SAFE模式 红的常亮 AS3X模式 副翼不回中-油门未回中
优点:新一代板子 做工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突破天际的使用3S供电,涵道友福音,从新一代机型来看 地平线已经开始抛弃28MM涵道和2S供电。值得赞赏的还是重新设计了电路 增加了遥测模式 玩地坪的人都知道 遥测贵 哈哈
缺点:价格稍贵,
适用机型:
UMX Citation Longitude Twin 30mm EDF,或者7A一下3S供电无刷电机 至于怎改就看各位飞有的发挥啦 哈哈 小彩蛋:楼主将板子改装到了UMX A10上

UMX Citation Longitude Twin 30mm EDF BNF Basic with SAFE

UMX Citation Longitude Twin 30mm EDF BNF Basic with SAFE

楼主:
第9块  新一代 2S  SAFE板子 型号:EFLA6421BL
通道数 6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 5通道飞行模式切换(SAFE/AS3X) 6通道三段 襟翼角度切换
这块板子也是地平线19年出的一块板子,与双发30MM的主板做工一致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重点是! 这块板子有灯光供电、增加了襟翼!简直像真机福音!同样增加了遥测功能!尺寸方面比之前的2S SAFE板子稍微又大了1MM 厚度也增加了1MM 射频芯片高出了2MM。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块板子支持3S供电。不过遗憾的是我试过3S电池 450毫安 原厂Timber turo好像还是偏重了一些但是动力的提升不容小觑!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3S供电 襟翼系统 灯光系统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机接口朝上,不可参调。电调接口为机头方向
模式切换: 三种飞行模式1-SAFE模式下红灯 蓝灯常亮(通道5设3段开关) 飞机可控舵量小 2-AS3X模式红灯常亮
灯光解释:红蓝双闪 未对频 蓝灯长亮 SAFE模式 红的常亮 AS3X模式
优点:新一代板子 做工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突破天际的使用3S供电,多了襟翼接口 增加遥测功能 灯光供电
缺点:稍微重了一些 建议翼展50以上 2-3S飞机
配合设备:V1.4/V1.6直线舵机 BL180 3400KV 及斜盘舵机(襟翼)
PS:这块主板我还是极力推介的,功能丰富而且做工不错
适用机型:
UMX Timber turbo,或者6A一下2-3S供电无刷电机 至于怎改就看各位飞有的发挥啦 哈哈 小彩蛋:楼主将板子改装到了UMX Waco上

楼主:
第十块  1S  SAFE板子(新一代) 型号:SPMA3178
通道数 6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 5通道飞行模式切换(SAFE/AS3X) 6通道拓展及编程通道
这块板子应该和双发30MM涵道主板 Timber turo 出自一个代工厂,因为这个板子比较特殊我就沿用官网图吧哈哈 , 首先可以看到这块主板增加了很多接口,但是我试了 这些接口只用供电输出并没有信号输出所以我一时还整不明白有啥用,原配机型为Sport cub S2 就是小蓝机2代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块板子也增加了遥测模式!也可以肯定的是这块板子的信号稳定性要优于上一代。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1S供电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机接口朝上,不可参调。舵机齿轮方向即机头方向
模式切换: 三种飞行模式1-SAFE模式下红灯 蓝灯常亮(通道5设3段开关) 飞机可控舵量小 2-AS3X模式红灯常亮
灯光解释:红蓝双闪 未对频 蓝灯长亮 SAFE模式 红的常亮 AS3X模式
优点:新一代板子 做工比上一代有所提升值得赞赏的还是重新设计了电路 增加了遥测模式 玩地坪的人都知道 遥测贵 哈哈
缺点:稍微大了一些???? 这个算缺点吗 哈哈
适用机型:Sport cub S2  新一代小蓝 适合改装35-60翼展的 1S 空心杯飞机 超强增稳功能!

楼主:
嘻嘻  忘了原装的涵道组  30MM涵道 8800KV 7A电流 双发推力218g 声音还行 比28MM的好听些 没那么刺耳 哈哈重量比28MM涵道减小了6g 可能是短了一些的缘故吧 扇叶比起28MM涵道多了一片 6叶 嗯嗯 动力确实应该会提升

网友A:
记从“88”到“888”

网友B:
楼主是地平线专家。

网友C:
路过膜拜大佬。地平线控制芯片越做越大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膜拜大佬。地平线控制芯片越做越大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主要是他还在更新自己的东西,给技术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地平线专家。

你是地平线高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从“88”到“888”

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D:
这些地平线的接收机都是从旧的飞机上拆下来的吧?官网有单卖这些零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地平线的接收机都是从旧的飞机上拆下来的吧?官网有单卖这些零部件吗?

闲鱼有

网友:
应该是从68-888哈哈哈

网友E(2020-08-01):
请问楼主,知道地平线接收连接卫星的那根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插头吗,我现在只知道是1.5mm的,但不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知道地平线接收连接卫星的那根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插头吗,我现在只知道是1.5mm的,但不知型号

...

JST 1.25

网友:
JST 1.25并不是卫星用的插头,这个插头我买回来了,比卫星用的头要小,而且插不上,我看应该是是摄像头用的

ZH1.5mm这个我也买了,可以插到卫星上,但没找到用硅胶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