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曼巴飞控怎样和好盈电调链接

楼主(2020-06-18):
电机和供电这个我懂了,但是还剩两个口的标识对不上号,不太懂,有没有用过的大佬解释下

飞控上还剩CURR和RX6,CURR我看了下应该是电流,电压之类的,RX6是电调设置参口?
电调还剩BAT和CRT这两个

我主要是想要个电压电流显示和电调调参,剩下的应该怎么接线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问,BLHELI-32的电调用软件调参的时候,需要经过飞控的COM口,那么电调需要用到这两个对不上号的口接线吗,还是只要接了4个电机信号线就可以调参了

网友A:
4个信号线就可以给电调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信号线就可以给电调调参了

原来这么简单啊,我还以为需要用到RX串口,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