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寸穿越机振动大

楼主(2020-06-19):
电机转起来机架共振厉害,摄像头画面抖动厉害模糊不清,调PID没有用,该怎么办。闲鱼捕捉的二手机,太闹心了。机架是分体的。

网友A:
不装桨试试,如果电机没事那就是桨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桨试试,如果电机没事那就是桨太渣

就是在BF里推油门,摸摄像头处铝架手都有点麻,拿掉夹桨螺丝振动稍微好点。但还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桨试试,如果电机没事那就是桨太渣

自稳飞机还有点向右偏移

楼主:
遥控设置都是1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BF里推油门,摸摄像头处铝架手都有点麻,拿掉夹桨螺丝振动稍微好点。但还是大。

如果没桨也震那可能是电机炸过,不同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桨也震那可能是电机炸过,不同心了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

在调参软件里不是可以让电机一个一个转吗,先看看是哪个电机,如果电机外观没炸过的痕迹那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不是可以让电机一个一个转吗,先看看是哪个电机,如果电机外观没炸过的痕迹那有可能是电机轴 ...

轴承2205电机都一样吗

网友:
电机不平衡了,调什么也没有用啊!轴承弯了可以换,转子炸坏了不平衡了只能换了。咸鱼那么多五六成新的穿越电机不都是不平衡了,只能换下咸鱼出了。

网友:
是电机的问题了,最好一套换掉。

网友:
一般穿越机都是炸机的多,哪个穿越机不炸,一般穿越机炸的还比较狠,所以换一套电机和桨就对了

网友B:
别人就是炸多了不平衡,没得搞,只能咸鱼出掉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就是炸多了不平衡,没得搞,只能咸鱼出掉换新的

我感觉我被坑了,哎

网友:
开滤波吧,我飞机也摔过,四个电机3个Z轴抖,但是飞起来画面无抖动。

楼主(2020-07-20):
震动大解决了,是桨不平衡导致的,轴承磨损有点影响

网友:
以上问题都不是问题,钱就解决了吧,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振动根本原因是桨和电机不行,二手就是这个风险,换破风致盈电机,乾丰桨,动平衡极佳。换了还抖就是飞控装机不行

网友:
破风电机不行,咸鱼上的肯定是坏的,好的谁不留着。

网友:
咸鱼的机机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