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减震也很重要

楼主(2020-06-19):
继上次主轴炸弯后,更换后顺便换了新的大桨,没飞几天,偶然一次调试,发现飞机拿在手里震感十分强烈,捏不住的感觉,哪来的这么大的震动,准备排查下,毕竟刚换的主轴不会又报废了吧?只卸了大桨,发现推油门很稳,没有啥震动,看来是这个新的桨出问题了
绞尽脑汁立马做了个简易的桨平衡,牙签、笔芯、螺丝手柄,贴了点胶带,震动明显少了很多很多,最起码手拿感觉不到多少了

这下平衡了

之前换下来的主轴,放在地板上肉眼压根儿看不出弯了,哎,还有救吗?

楼主:
自己验证了一下,这个平衡很微妙呀

网友A:
你没贴在重心上呀。

网友:
小米螺丝刀还有这等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贴在重心上呀。

重心在哪?

网友:
横轴弯了有救,主轴没救,直接抬走

网友:
标准的动平衡是先把两只桨的重心改到基本一致,然后在重心上加配重。

网友:
主轴矫正比较难,一般能对着大概位置敲敲,螺旋桨平衡小机子直接拿在手上感受然后贴胶带,我一般贴在桨叶最外侧退回来一厘米左右的位置。震动幅度只要脚架没有残影就行

网友B:
微型机就不能用金属部件,像933的碳纤主轴就非常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型机就不能用金属部件,像933的碳纤主轴就非常完美

碳纤主轴负公差太大造成轴承虚位不容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纤主轴负公差太大造成轴承虚位不容忽视

办法是有的,涂502再打磨一下,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