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充电器 充电问题

楼主(2020-06-19):
una9买了四年了 不常用昨天发现 充一会电充电器自己就停了 然后再充再停 是什么原因  有售后地址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A:
你无意间设置了定时充电,按选择键两次是调整充电时间,调回00:00就可以充满停止,调00:01就是充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无意间设置了定时充电,按选择键两次是调整充电时间,调回00:00就可以充满停止,调00:01就是充一分钟

谢谢啦 我回去试试

网友(2022-08-26):
感谢解答,我也是此种现像,还以为充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