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85如何装机?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实现!

楼主(2020-06-19):
废话不多说,先直接来一张ET85装配好的图。

首先按图焊接收飞机接收机,图传,蜂鸣器连接线
飞控安装:在机架上装上第一层减震圈,然后将飞控放置在安装位上,再在飞控上方装上减震圈,最后用螺丝将飞控固定好
碳板安装:将碳板对准安装孔,再用螺丝将碳板固定
电机安装:电机线穿过机架,在电机和机架之间加了隔热片,再用螺丝将电机固定好,最后将电机插头和飞控板连接好
摄像头和图传安装:先用螺丝安装好摄像头,再把摄像头,图传和飞控通过接头连接起来,最后用螺丝将图传安装在头罩上
安装头罩
安装螺旋桨:M1和M4电机逆时针旋转,M2和M3电机顺时针旋转,完成安装

网友:
套件几个钱?貌似不如买成品机

网友:
成品机便宜。。还有ET85电机安装上后,不需要调整电调。。直接在BF里设置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
我把皮筋换成绑带了,要不换电池头皮能炸了,手出汗

网友:
ET85是大家公认的耐炸机,性价比高

网友A:
能否告知

电池容量,电压?
能飞多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

电池容量,电压?

我的et85用高能2s650毫安室外续航5-7分钟,花牌2s520毫安续航5分钟左右,关键是电机不烫我是DIY的,飞塔是翼飞f411图传插针那个飞塔,电机是不知名1103 8000kv。

网友:
ET85配4S电机挺好的,干嘛要去改成2S电机

网友:
请问大佬,xt30接头处的电容是多大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