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cm手抛改遥控

楼主(2020-06-19):
第一次改遥控挺好飞的,上单翼,飞起来挺稳的,双发差速有刷电调,8520,75桨,一个9克舵机,一个4.3克,500mah电池,总重85克,机身切开大概挖了5克左右的重量
当时飞的时候有风,都没多大事,感觉逆风飞还慢悠悠的,好飞,1/3油门就可以了。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没牌视频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这个正热,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偶

我也是看别人自己改的

网友B:
我还以为只有我改完80-90g呢,看到那些4-50g的不知道咋改得那么轻的[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只有我改完80-90g呢,看到那些4-50g的不知道咋改得那么轻的[笑哭]

那些是有刷电调接收一体的,而且用的是1.7克舵机,或者是用911的接收板之类的,所以这么轻,而且他们用的是单个720或者614电机当然轻啦,我只不过运用手上的工具,以最低的价格做出来罢了。没必要为了一架手抛,特地花百来块买接收和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是有刷电调接收一体的,而且用的是1.7克舵机,或者是用911的接收板之类的,所以这么轻,而且他们用的 ...

哈哈

网友C:
我怎么就没想到手抛改上单翼呢。上单翼要好飞得多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就没想到手抛改上单翼呢。上单翼要好飞得多啊

上单翼确实稳一点,但是电机在上面,拉力线偏上,要一直打着升降舵,要不然就低头了

网友D:
48cm 85g?会不会飞起来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cm 85g?会不会飞起来很快啊?

感觉还可以,不是很快

网友E:
2个8520差不多可以拉100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8520差不多可以拉100克吧

不行,这架飞机拉力都没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8520差不多可以拉100克吧

两个8520上减速组108桨勉强80多克。

网友:
1020空心杯 单个差不多80g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