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还是入了固定翼的坑

楼主(2020-06-19):
入魔10来年,终于还是入了固定翼的坑。

今年这特殊情况,跟家里呆着也是呆着,看了老外一个纸飞机视频,自己也尝试着弄弄。。

1,没有完成的0号机。
微型接收机,微型电调,空心杯,1s电池
一切都按最小的来。焊来焊去,不是空心杯买错成2s了,就是电调带不动双发。研究了1个星期。放弃。

2,1号机。
正儿八经的a4纸飞机,迷你四轴拆的控制板,0412空心杯,1s 80ma电池。碳杆做支架。推力约4克,遛娃神器,无风爽飞。

3,2号机。
娃淘汰的手抛机,质量比几块钱一个的好多了。
8520减速组双发差速,6a*2电调,山寨接收机,1s 400ma电池,4根碳杆加固。
推力约80克,初期推比1.2,很好飞。
后来作大死上了9克舵机*2,图传和额外的一块电池,推比直降成0.5左右,异常难飞。
减重过程中对机体不断掏空,拆碳杆热熔胶。最后机头炸断。遗照也没一个

4,3号机。
4块多钱的手抛机,8520减速组双发差速,6a*2电调,山寨接收机,1s2p 1050ma电池,3根碳杆加固。
推比没到1,无风天可以爽飞。不过质量真是差,机翼已经碳杆加固的情况左右还都撕裂了。

5,4号机。
50mm翼展三角翼。1306推3寸桨,7a电调,山寨接收机。3.7克舵机*2,2s 900ma电池。FPV
坛子里说纸飞机是新手机。我感觉我买的可能是个假飞机。
这飞机异常难飞,推力线,舵面,重心反复调整,依旧飞的不爽。
后来3寸桨换成4寸桨,简直就是炸机狂魔。起飞10次至少有9次是直接炸。最后放弃,留正儿八经的遗照,还没拆干净。

6,5号机。
4块多钱的手抛机。1306,4寸前拉,7a电调,山寨接收机。3.7克舵机*2,2s 900ma电池。
机身使用一根碳杆加固,主翼和尾翼是2号机的零件,再赞一个,2号机的质量真是好。本身质量就不太好,就没有机身切割再掏空处理,只掏了最基本的空间放电装。
调试中还没飞,推比过2,只剩最后调整一下再挖孔把电池放好。

7,6号机。
mini小猎鹰,第一架正儿八经的固定翼。
准备偏远航配置,目前只定了915接收和1w图传。其它的电装还没确定,烦请各位大佬推荐一下。
但是我这个地方的属性不太好,周围不光是pla管制区,还是海警和特警管制区,还有机场净空区,空军和航校的训练区。
改改手抛机飞还ok。飞带自驾的远航约等于作大死
我现在放弃固定翼还来得及么

网友A:
每个上了飞控的机是逃不出远航的诱惑的

网友B:
mini小猎鹰不适合远航,小小猎鹰很灵活,目视FPV或者固定翼穿越很合适,小小猎鹰915都用不太上,图传配200mw就差不多够了

网友C:
敏感地区就不要远航了,目视或者fpv低空穿越玩玩就行了

网友D:
纸飞机真的很难飞,可以飞到你吐血,稍微一阵风吹来就翻了,结构自带自稳就像操作奶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上了飞控的机是逃不出远航的诱惑的

能力越大,欲望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小猎鹰不适合远航,小小猎鹰很灵活,目视FPV或者固定翼穿越很合适,小小猎鹰915都用不太上,图传配200m ...

都说这个机很灵活,我还是没确定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敏感地区就不要远航了,目视或者fpv低空穿越玩玩就行了

不作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力越大,欲望就越大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飞机真的很难飞,可以飞到你吐血,稍微一阵风吹来就翻了,结构自带自稳就像操作奶牛飞行

是啊,还是没琢磨透为啥纸飞机和f22会被推荐新手机。
我的a4纸飞机才是妥妥的新手机好吧

网友E:
1号A4纸飞机用的前面的两个电机还是后面的两个

网友:
“纸飞机”也就是结构简单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号A4纸飞机用的前面的两个电机还是后面的两个

电机接线在后面两个焊点,电机用哪个无所谓,正负极对调到都向内旋转就行。

网友:
入固定翼的坑你就铺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