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粘机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0-06-19):
第一次玩f3p飞机,翼斧的信仰v6pnp,看装机视频发现挺繁琐的,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第一次粘,怕粘的不行。只有泡沫胶,干的挺慢的,可以上502粘吗?会腐蚀吗?

网友A:
就记住两点:
首先,记得买装机的架子
其次,新手装机要慢,一步步来,心急装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记住两点:

感谢感谢。装机的架子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了装机我还把孩子的三角板尺子都翻出来了,之前装板机都鼓捣了三天才弄好。架子也来不及买了,自己造几个

网友B:
我有两架。翼斧的装机教程有点问题,有经验的话自己摸索着装就完了。魔术板可以用502但不建议用,502太脆不如泡沫胶。还有翼斧本身的买的一个叫7000啥的还蛮好用的

网友C:
泡沫胶达到定位效果的时间不算慢,b7000,uhupro都是F3P好胶水。D板的话需要自己去试了。反正胶水七七八八多买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架。翼斧的装机教程有点问题,有经验的话自己摸索着装就完了。魔术板可以用502但不建议用,502太脆不 ...

装机教程有啥不对的地方吗?那个7000啥的胶随飞机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胶达到定位效果的时间不算慢,b7000,uhupro都是F3P好胶水。D板的话需要自己去试了。反正胶水七七八八 ...

我买了个ca5配7452促进剂,说是能瞬干,方便固定碳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教程有啥不对的地方吗?那个7000啥的胶随飞机有一个

挺多的,你装就发现了😅
比如你会发现你的尾巴没有加强,而教程的升降舵有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记住两点:

装机的架子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