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5 3600kv 3s空载半油电流有8a!正不正常

楼主(2020-06-19):
贪图便宜买了一个30元的dymond 2845 3600kv内转电机,电机成色一般但是3s空载测试半油都有8a电流了都没敢测满油了,正不正常?这边有个规格小一级的2845电机,空载3s满油也才2.5a电流,差别也不会这么夸张吧,诸位大咖来解解惑。

网友A:
便宜没有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没有好货

是的,30块包邮看到成色心凉半截

网友:
8A有点离谱,估计是铁芯质量不行,电阻小,涡流大。。。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B:
电流太大了,是不是磁钢退磁了。

网友:
8a不正常,耗电大,发热大,但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太大了,是不是磁钢退磁了。

有可能吧,估计是转卖的有点年头的二手货,连轴承都生锈不顺滑了

网友:
其实电机不是用料太过分,同结构真的差别不大,也没多少技术含量,你那电机也才3600KV,3S正合适,先检查轴承,手转是否有损耗,拆开看下转子有没有失磁,测量下是线圈是否有短路、是否和铁芯短路,都没有的话,重点关注那个香蕉头,都黑了,如果半开路导致时不时缺相,损耗就大了。电机没多少牛的,主要只看用料。

网友:
电流大不大跟本身没啥关系吧,不同kv值电流肯定不一样啊,ps:30块包邮是挺便宜的但是不香,我去年还买到过50块的双天电机,90块买过x team的3674电机,轴承都是nmb的

网友:
轴承生锈会导致阻力增大电流增大,这部分原因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