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STM32F405飞控 现在可不可以直接刷STM32F405 4.2.0固件

楼主(2020-06-19):
有没大佬知道之前不同牌子的STM32F405飞控
现在可不可以直接刷STM32F405 4.2.0的固件

到4.13固件之后不知道怎么升级了

网友:
肯定不可以啊

网友A:
就是刷这个,这是统一目标固件,刷完了就导入对应飞控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这个,这是统一目标固件,刷完了就导入对应飞控的参数

请问下,导入飞控的参数是指导入config还是targe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这个,这是统一目标固件,刷完了就导入对应飞控的参数

怎么导入哇

网友:
应该是在BF上看你的硬件型号,然后选同样型号的固件才对吧

网友B:
必须能刷呀,不同品牌的F4飞控最新4.2.0都支持,只不过现在是通用固件,控飞控主控芯片型号选烧录文件,F405的主芯版就刷STM32F405字样的固件,但是在刷之前先在CLI里输入dump hardware命令把硬件信息显示并保存成文本文件,然后全擦除刷新,之后再进CLI里粘贴前前头保存的并运行SAVE就可以了,以后的事儿就和以前一样了,当然调参软件也得更新成最新的10.7.0了,BF以后的版本都会是这种形式的固件,因为可以大减少开发人员针对上各种层出不穷新老飞控的代码维护量,而把精力更好的放在不断提升飞行质量和性能的焦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刷呀,不同品牌的F4飞控最新4.2.0都支持,只不过现在是通用固件,控飞控主控芯片型号选烧录文件,F40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导入哇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ified-targets/tree/master/configs/default
在这个地方找到你的飞控,点开,把里面的东西复制粘贴到cli,保存,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刷呀,不同品牌的F4飞控最新4.2.0都支持,只不过现在是通用固件,控飞控主控芯片型号选烧录文件,F4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刷呀,不同品牌的F4飞控最新4.2.0都支持,只不过现在是通用固件,控飞控主控芯片型号选烧录文件,F40 ...

大佬方便加你微信吗,按你的方法刷了固件以后现在飞控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ified-targets/tree/master/configs/default
在这个地方找到你的飞控, ...

非常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和楼上的方法都可以成功 道理相通

网友:
对于开发者来说,f4飞控都差不多,小改外设,没本质的区别,最大差别仅是价格而已,所以归为一类,统一固件,减少开发者编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方便加你微信吗,按你的方法刷了固件以后现在飞控傻了

可能你过程出错了 你可以试试刷回4.13 然后直接用BF保存那个文件  然后刷4.20 刷完之后直接用BF导入保存的那个文件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一次通过 没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方便加你微信吗,按你的方法刷了固件以后现在飞控傻了

最主要的是确认你飞控的主控芯片刷对应的固件,之后如不导入飞控的硬件信息你的飞控肯定无法正常工作,你可以按楼主的介绍的方法再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过程出错了 你可以试试刷回4.13 然后直接用BF保存那个文件  然后刷4.20 刷完之后直接用BF导入保存 ...

对呀,我就是这么干的,但刷到4.2之后导入文本加速度计没了,刷4.13是不显示电池电压跟离地就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我就是这么干的,但刷到4.2之后导入文本加速度计没了,刷4.13是不显示电池电压跟离地就抽风

啥飞控哇 可能固件不对

网友:
可以刷的,正好作了个视频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
如果有梯子的话,可以直接在BF配置程序里选对应飞近型号,会自动加载原生固件+统一目标的脚本,没有梯子可以按上面的视频方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