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F4.1.0设置LQ和RSSI dbm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如题,小弟按照教程设置,LQ始终为0,RSSI dbm始终为-130,大神请指教

网友:
黑羊啥通道都不用开 默认打开lq和rssi就有显示

网友:
你接受机选项用的是黑羊协议吗?

网友:
Rssi选项关了吗?

网友A:
可能是RSSI通道设置的问题,再检查一下。另外OSD里面要选RSSI,不选RSSI D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RSSI通道设置的问题,再检查一下。另外OSD里面要选RSSI,不选RSSI DBM.

通道映射正常,我现在是用4.1.0固件里的黑羊接收机特有的功能